菜鸟请教各位大佬

楼主(2014-01-08):
偶纯菜鸟,以前没有玩过机械,打算买太车床,今天到一位师傅那拿了一个百分表,有点锈蚀,各位给指导指导,该如何保养一下?谢谢!

网友A:
外边有点锈没关系。里面没有锈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边有点锈没关系。里面没有锈才行。

需要打开吗?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边有点锈没关系。里面没有锈才行。

打开看了,里面还好
简单擦拭了一下
小针偏离零位。需要补需要调整?谢谢!

网友B:
小针据说是用的时候压回0位再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针据说是用的时候压回0位再用

谢谢指导!灰常有道理,以前没有用过,差点拆开从新定针了。

网友A:
嗯。小表挺好的。省了一小笔花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嗯。小表挺好的。省了一小笔花销。

呵呵。。。还向师傅要了套磁座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