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个自以为非常不错的想法,请各位模友们来品评一下,好不好都发表下您的高见啊

楼主(2014-01-08):
我手头有一个gy280,还有个华坑的6轴陀螺仪,我想吧,把这两货结合起来放480飞机上,斜盘舵机接6轴,尾巴接gy280,陀螺仪再接一个接收机,这样的话,陀螺仪控制尾巴,6轴控制主旋翼头,就可以有自稳的效果又可以有vbar的犀利锁尾了。。。。。用华坑的6轴暂时存在的问题:舵机中立点无法调节
不知道我这样搞会如何呀~~~ 哈哈     要是能成的话,就相当于有直升机平衡仪了

网友:
我都听不懂是什么东西!

网友A:
达不到平衡仪的效果,六轴也不能定点,会漂……

网友B:
怎样才能使两个接收机能同时受一个控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达不到平衡仪的效果,六轴也不能定点,会漂……

我知道 不能定点~   定点要gps, 我只是闲来无事的小想法而已~~~~    华的这个6轴我用着觉得超稳啊  就是锁尾没gy280好

网友C:
楼主的意思,用两个陀螺仪,一个负责主轴三个舵机,一个负责锁尾。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样才能使两个接收机能同时受一个控控制?

同时对频并固定Id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意思,用两个陀螺仪,一个负责主轴三个舵机,一个负责锁尾。

对啦~~!!!

网友:
有想法,不妨试试看

网友:
这样还有个问题,2636是接收跟陀螺仪一体的,锁尾陀螺仪无法连接到这个接收器,还有一个控是无法同时对频两个接收的。
如果采用两个单独的陀螺仪,加一个单独的接收,这样的话可以试试效果。

网友:
手里有个02s,这个六轴陀螺仪比起飞控的自稳,差远了。

楼主:
hongm1212发表于2014-01-08 14:49:08

这样还有个问题,2636是接收跟陀螺仪一体的,锁尾陀螺仪无法连接到这个接收器,还有一个控是无法同时对频两个接收的。
如果采用两个单独的陀螺仪,加一个单独的接收,这样的话可以试试效果。
固定为同一个id代码即可

网友:
高,实在是高

网友:
一般三轴是可以接独立尾陀螺仪的

网友:
顶起来,俩接收,我觉得困难,kbar我觉得很好的

网友D:
没事瞎折腾也是一种乐趣,顶,等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事瞎折腾也是一种乐趣,顶,等结果。

谢谢帮顶~~~    目前正在等待返厂的银燕斜盘舵机,等东西来了后就开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