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naza v2不受控制了。

楼主(2014-01-08):
         昨天晚上我在路边上飞四轴,配置是naza v2加GPS,X2212电机,飞腾30A电调,控是华D10,
        我飞到4米高左右,飞机的方向不受控制了,前后左右飞行都不按照我的遥控指令飞行,差点撞树上了,感觉很危险,
        这个问题已经不是一次两次了,我在起飞前打的返航点锁定,一直都是打在返航点锁定这个位置,用的GPS模式,。
       一直存在这个稳定,我很担心有一天总会因为飞机不按照遥控的指令飞行而撞机,
      求解决这个问题,专业人士帮我回答一下啊。

飞起来后的前分钟是按照指令飞行的,过了几分钟他就不按照我的要求乱飞了。

楼主:
就没人懂吗

网友:
为什么要打在返航点锁定,飞出10米就返航。

网友A:
不打返航点锁定在实验一下,返航点锁定是拉后退指向返航点,不管飞机的姿态。在返航点锁定下很多操作都是不正常的,除非你切换回来正常模式。。

网友B:
你好,就应为你打了返航点锁定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返航点锁定的激活需要在离返航点10M以外,10M以内一直是 航向锁定。

所以楼主,正常飞行的时候, IOC可以关闭。 建议楼主先好好看说明书。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就应为你打了返航点锁定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返航点锁定的激活需要在离返航点10M以外,10M以内一直是 ...

恩,学习了,晚上回去了再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打返航点锁定在实验一下,返航点锁定是拉后退指向返航点,不管飞机的姿态。在返航点锁定下很多操作都是不 ...

恩,我试一下看看,

网友C:
引用 楼主:
恩,我试一下看看,

尽量不要用锁定,很容易迷失方向的,就是对航向的判断,不要用返航锁定,最好加个闪灯,指示机头和尾部方向就好了。

网友D:
不受控?不按自己控制方向移动?是不是GPS受到干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尽量不要用锁定,很容易迷失方向的,就是对航向的判断,不要用返航锁定,最好加个闪灯,指示机头和尾部方 ...

恩,谢谢你的指点啊,我也是意识到是返航点锁定导致我的飞机不受指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受控?不按自己控制方向移动?是不是GPS受到干扰了??

有这种可能性,但是不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