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天地飞。。。。。。。。。。。。。。

楼主(2014-01-08):
前20S滴-滴响,最后10S长滴-滴响,时间到后反而不响,什么问题?如何设置?谢谢

网友:
天地飞你们你们现在有多余9通以上的遥控器吗?

网友:
您好
天地飞你们你们现在有多余9通以上的遥控器

目前还有出现以有计划,最近出的是X4抢控

网友:
天地飞终于出枪控了?哎~~~~太晚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您好
定时器功能时间到了的报警声音,最后不响是时间超出。如果一直报警会比较烦、对降落有一定影响

请问一个天6A的问题,天6A遥控汽油机时,,控制电源由哪个通道接入,电源的电压又有限制吗?(即最高允许的输入电压是多少)。因为这些使用参数在说明书上都没有

网友:
您好
天6A遥控汽油机时,,控制电源由哪个通道接入,电源的电压又有限制吗

接收机任意通道都可以供电,供电电压4.8V-6V

网友:
接收电4、6___6。 1s不够2s烧了。

网友(2014-02-24):
请问天地飞9,你们的遥控器的比例摇杆电位器是哪里制造的,有进口小日本儿的电位器吗

网友:
请教天地飞妹妹,天8S能用亚拓的3GX陀螺仪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