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JI 我的Z15 5N出问题了 上电复位经常失败

楼主(2014-01-08):
有2个问题  1上电复位经常失败   2图象经常没有或者闪 动一下横滚有时会好  OSD的图象是好的
已上问题和图传没关系
其他还有部分小问题
问题1应该是滑环接触不好  问题2  好象还是老问题

网友:
楼主有没有自己动过云台的结构,比如换螺丝等结构呢?建议重新校准一下IMU

网友A:
楼主您好,建议您返厂处理,地址信息我已经私信给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您好,建议您返厂处理,地址信息我已经私信给您了。

你好我QQ921953530

网友B:
    看了楼主的帖子半夜起来冒个泡,一定让飞友看了不操,大疆看了不笑。
    这个问题很简单,和我的云台一样的问题,自检不通过,图像断续,一动横滚就好一些。   OSD信号不通过云台滑环这个环节,所以就很好,这就更能证明图传确实没问题。
解决方法:首先清理俯仰轴里边6个滑环上灰尘造成的氧化物。而后清除横滚轴里边8个滑环槽里的氧化物。Z轴不需要动,这样就OK了!
    造成这个问题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如果我推理的不错,你一定生活在环境干燥灰尘多的环境里,或者经常在尘土多的地方起飞,由于起飞时螺旋桨产生的风力有多大你是知道的,风力的扰流夹杂着灰尘就进入了,没有任何防尘措施的滑环结构构件里边了,造成滑环摩擦杆与镀金的滑环槽接触不良。
   虽然滑环槽是镀金结构,产品和效果是目前最好的产品,但是,微小的尘土颗粒,在风的作用下,温度的变化下尘土颗粒是带电的。再加上云台带电作业,带负荷作业,导体运动过程会瞬间产生一个氧化的过程。(自检不通过主要是俯仰轴滑环里6个滑槽都已经有了不同程度的,滑环槽与摩擦杆导通断续现象)能不通过自检这就已经很严重了。拆下来用40倍放大镜一看你就傻眼了。
   楼主说了:动一下横滚有时会好,那是因为横滚不经常360度旋转,滑环水平两边75度意外摩擦的少!也就氧化的少!
   解决方法:这就看你是否有动手的能力了。
    用纯植物棉线绳来回拉,清理灰尘和氧化层。然后原样复位。(装这个双向滑环是一个要求技能很高的手艺才行,并不需要复杂的工具)
只要有能力处理顺利完成,一切就OK。
   如果楼主可能的话,我愿意免费为你处理这个问题,但是你要知道,在老爷企业里不但有规矩,而且放屁都会有成本!!!
   我生活在山西省黄土高原,气候干燥风尘大,没法子。南方气候湿润的环境下不存在这个问题,就是有也很少。
     另外,我用1.5MM的单面平绒做了防尘密封措施,目前再也不存在不自检,短信号蓝屏。
  这些问题我都不头痛,我就头痛固定相机上边的小手拧螺丝孔滑丝,这个设计真不大疆!还有就是滑环结构处不做密封防尘处理。
  传说中这么个神器的云台,在这些方面一点都不神气!   这下好,慢慢就开启了Z15的4S售后服务利润店了。看似很严重,其实很简单,一个“换”字求服务的荣誉和利益!何乐而不为?
  一个道理,北方的汽车暖气好,南方的汽车冷气好!北方的设备怕潮湿,南方的设备怕干燥!
以大疆的研发能力,这些问题绝对不是想不到!
   我拥有了几十万的大疆产品,用的确实非常好,2年了,没有炸过机,因为我很小心,但是我确实拿不到测试产品。
   今天给大疆的忠言不少了,是不是逆耳也不知道。
  我凌晨6点多发这么个帖子也真的很像神经病了。
    欢迎高手把砖头扔过来!我接着!!!

网友:
楼上讲的太好了,有时间我也得把我的5n云台处理一下!多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了楼主的帖子半夜起来冒个泡,一定让飞友看了不操,大疆看了不笑。
    这个问题很简单,和我的云台 ...

嗯!太好了,真是学习知识了!不过这云台怎么个拆法啊?告知一下步骤可以吗?

网友:
Z15滑环磨损的故障多了去了。。。。

网友B:
    回复7楼先生,感谢阅读!
    俯仰轴、横滚轴都是5颗螺丝。六方起子1.5和2.0两个吧,关键是拆下来以后,重新组装要有非常的手头技能,双排摩擦杆的弹力把控好是个最关键的问题,力度小了不合适,力度大了磨损严重,这个度要把握好,完全是凭个人经验和感觉。每根摩擦杆的压力,大约相当于11克重量的压力比较合适,否则镀金滑槽很快就会磨损掉。露出导电性能差容易氧化的金属,就必须更换整个滑环结构了。当然了,大疆应该没有工厂,应该有代加工工厂的,如果能找到同类尺寸的滑环也完全可以替代!
    就好比人人都会写毛笔字,但是能写成个样子来,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在淘宝搜索导电滑环,就有你看不完的各种大小种类不同的导电滑环,也有详尽的说明书。
   切记!自己有没有非常超人的悟性和动手能力,请不要轻易下手。
   人人懂得如何科学的使用大疆产品是最关键的,但是人人都能动手解决问题了,一部分快递和售后维修技师不就失业了?
  大家都知道,销售汽车不赚钱,售后的4S非常赚钱,那刀子一点也不比隔着脑颅骨做手术的伽马刀慢,往往你回家了才知道屁股上被开了个大口子!连痛觉你都没有,因为伽马刀速度太快,当时你绝对没有任何感觉!!!
   发帖子有的时候比飞行都爽!!!谢谢阅读,希望大家快乐!!!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回复7楼先生,感谢阅读!
    俯仰轴、横滚轴都是5颗螺丝。六方起子1.5和2.0两个吧,关键是拆下来以 ...

高人啊,谢谢分享。

不过还是不建议自己动手,毕竟人家生的娃子,还是让他们自己修理。

知根知底,修的彻底。

网友:
高手在民间。对我这个菜鸟而言“2年了,没有炸过机,因为我很小心”,这句话很受用。

网友:
希望更多飞友能更认真的学习研究飞行常识,飞得更爽更开心!!!

网友:
5楼讲的都是最实用的,谢谢分享.

网友(2014-09-25):
引用 网友B:
看了楼主的帖子半夜起来冒个泡,一定让飞友看了不操,大疆看了不笑。
    这个问题很简单,和我的云台 ...

能不能再吊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