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道xa650pro原配动力挂不起微单?

楼主(2014-01-08):
本人玩电直的,最近兴趣转移玩航拍
入了套xa650pro连原配T-Motor定制电机3110 800KV 好赢铂金30a电调
电池用dupu 5300毫安 4s 20c
起飞重量2.8kg
另外加配12v降压接夜航led灯
动力感觉不足,居然才飞了2-3分钟,led快闪红灯提示电量低。但电池下来空载测还有电。
我在naza v2 上设的电量保护是:第一级:14.4v、第二级14v。没设线损。
各位高手,请问是什么问题?会不会是电池c数不够?还是负载这么重必须用6s电池?

网友A:
XA的原装动力挂狗4S 5300mAh正常应该可以达到12分钟左右,挂微单虽然时间少,但也不至于2-3分钟......
如果电机、电调允许的话,可以考虑上6S试试。

网友B:
具体电压说一下吧,还有电是还有多少V,有可能是电池线损大,或者天气冷放不出电来

网友:
插个BB响看看悬停电压降低多少,落地电压多少,判断电池C数是否足够

网友C:
电池做做保温措施

网友:
直接把NAZA的电压保护关了,上一个BB叫,或者你自己低空测时间,肯定不止2-3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具体电压说一下吧,还有电是还有多少V,有可能是电池线损大,或者天气冷放不出电来

2-3分钟下来后显示3.85v

网友:
我也想知道也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池做做保温措施

我在广东,10多度的温度,不至于电池放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XA的原装动力挂狗4S 5300mAh正常应该可以达到12分钟左右,挂微单虽然时间少,但也不至于2-3分钟......
如 ...

电调我查过支持6s,pmu也支持
请问这个电机是否支持呢?
还是要实际飞几分钟看看电机烫手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XA的原装动力挂狗4S 5300mAh正常应该可以达到12分钟左右,挂微单虽然时间少,但也不至于2-3分钟......
如 ...

另外请教,原配3110 800kv
听说很多人上 4822 690kv。会不会这个电机省电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2-3分钟下来后显示3.85v

保护电压设高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调我查过支持6s,pmu也支持
请问这个电机是否支持呢?
还是要实际飞几分钟看看电机烫手不?

TM官方的3110电机是支持6S电池的,我觉得XA的这个应该也支持,但是我没有试过。
如果你想升级电机的话,推荐你用TM3508 kv380的,配13寸或者14寸碳浆,6S 6000mAh 25C电池,挂狗能飞最少20分钟。
如果觉得TM电机太贵,也可以选择其他相同级别的电机,不过我不是很了解,你要自己看一下了。
另外你降落后3.8有点高了!
你不是设置的一级是14.4,二级是14吗,怎么会下来是3.8呢?应该是3.5二级报警,降落后应该可以回电到3.6或者3.7......

楼主:
引用 网友A:
TM官方的3110电机是支持6S电池的,我觉得XA的这个应该也支持,但是我没有试过。
如果你想升级电机的话, ...

所以我觉得会不会首先是电池c数不够,压降太厉害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所以我觉得会不会首先是电池c数不够,压降太厉害

我觉得不是电池C数的问题......不过也不敢确定,呵呵。因为我自己的机器也有用20C的6S电池,没有遇到过你这样的情况。
如果可以的话,你就找个35C的同样的电池试试不就行了。

网友D:
我的xA650带微单飞的就很好,能飞8分到10分钟,电机是恒力4822 690KV,好盈30A电调  电池5500毫安 4S 35C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xA650带微单飞的就很好,能飞8分到10分钟,电机是恒力4822 690KV,好盈30A电调  电池5500毫安 4S 35C

朋友,你用什么电调?
电调与耗电程度有关系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不是电池C数的问题......不过也不敢确定,呵呵。因为我自己的机器也有用20C的6S电池,没有遇到过你 ...

恩,明天打算用我500级电直的2600 6s测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2-3分钟下来后显示3.85v

这么低的电压肯定是有问题的,1.电池不行了,容量下降。2.飞机有问太费电了,可能重心不好。3.一直在暴力飞行,没有平稳飞行。

网友B:
再有就是把你的降压器拆了,不接灯光试试,有可能降压器损耗太大?不好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