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800mm翼展F3P室内电动特技机制作

楼主(2014-01-08):
F3P是国际航联(FAI)新推出的一个室内花样航空模型比赛项目。参加F3P比赛的模型飞机不得为直升机。它的姿态、方向和高度的控制是由地面上的操纵手利用无线电信号操控其舵面而实现的。参赛飞机的总重量不得大于500克。所有不排废气的动力装置都可以作为其动力。电动动力系统所用电压不得超过42伏。
    最近笔者比较空闲,于是就尝试着制作一架F3P机练习室内特技动作。经过笔者搜集相关资料:该机的起飞重量一般在120-140g,笔者第一次制作就把目标定为140g。飞机的重量越小,翼面载荷和惯性越小,就越容易做出轻盈、灵活的动作。选用的电子设备为 dualsky 2812 kv1400 , 内置电调版 (28g);一个用于副翼的银燕8.5g舵机(减重后8g);两个用于方向和升降的银燕4.3g舵机(减重后共9g);并把所有的舵机线改为从电机上拆下来的铜线(估计5g);接收机为wfly2.4G4通道接收机(3g不到);接收机上所有的接头去掉外壳用泡沫保持相互绝缘;舵机就用pvc塑料片制作,不用拉杆全用拉线(估计3g)。所以剩下的空机和电池的重量在140-28-8-9-5-3-3=84g。
机身的制作有很多材料,笔者选用3mm的epp泡沫,epp比重小、任性好,但是质地软所以要使用1mm、1.5mm碳纤杆,3mm碳纤片来加强。
分配好重量,准备好材料之后,就开始制作了。

楼主:
第一步切割epp(有条件的直接激光切)。用刀片切割时要使用锋利的,最好是新的刀片,刀片和泡沫的夹角尽可能小,刀片保持竖直。

楼主:
切完后的epp泡沫边缘整齐、漂亮记得做好各个安装标记。
    第二步给飞机个部件上色,可以使用喷笔或者是喷灌漆来上色。喷漆的时候注意用选用铜板纸(不吸水效果比较好)把不要喷的地方遮挡住,使用白乳胶混合适量水粘上。在边角的地方遮挡的纸容易被气体吹起,边角的漆会花,所以使用大头针固定。要上渐进色的地方只需要各自喷少量的漆,就会自然形成自然的渐进色。要上两种颜色的漆的时候,先喷一种,等干后再遮住喷另一种。

楼主:
同时多做几架可以在切割和上色时节省大量时间。

楼主:
第三步副翼铰链制作和副翼的加强。笔者制作铰链的方法是在机翼上下表面都开出1mm的槽剩下的1mmepp作为铰链。开槽时,用砂纸包住钢尺用边沿轻轻打磨,再用砂纸打磨出斜角使铰链转动顺畅。

加强副翼铰链时,穿过棉线,再棉线出口两端放上胶水,来回拉动棉线使其浸满胶水,等干后铰链就完成了。

楼主:
副翼的加强,原则上要用1mm的碳纤杆把副翼分割成三角形,注意要先开槽,使碳纤杆和泡沫充分接触才能粘得结实。同时为了保证副翼受力时的可靠性,要在铰链的前部10mm左右处用1mm碳纤杆加强。为了美观,把加强做在机翼背面。

楼主:
方向舵的铰链由于安装的缘故要在后面制作,方法是两边的左右面都打磨一下(不要打磨太细,有一定弧度即可),加上细小的纸铰链,最后用棉线加固。这里也可以用升降舵同样的方法。方法有很多大可按照自己的喜好。

楼主:
  第五步机身机翼加强。机翼前缘贴3mm碳纤片,粘得时候要一段一段仔细粘,并用刷了胶水的细胶带加固。

  将重叠部分切去

楼主:
第六步机身组装。先将机身水平部分和竖直部分组合,这里需要制作一个支架,可以用任意方便的材料做,要保证飞机放上去水平。同时在机身中部竖直方向上加一根碳纤杆。

楼主:
第八步机头的加固。机头是飞机上连接动力的地方也是承受冲击的地方,所以必须对机头加固。分为两步1、贴上交叉的碳纤片,2、拉线。

楼主:
第九步起落架的制作和加固。先用1mm的碳纤杆做出架子,再用pvc片和epp做机轮,机轮不易过大,10-15mm足以。最后用大头针固定轮子。

最后效果

楼主:
?firsttime=0
?firsttime=0

网友:
不错。epp的飞起来粘空气。。。不过还是比较喜欢D板,简单。。。。

网友:
很祥细的制作贴,顶一个

网友(2014-07-25):
还以为要喷笔呢,现在都用d板了

网友:
喷涂部分还是很下了些功夫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