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了欧普BF20LV已到货进屋.想改数控.

楼主(2014-01-08):
  新在淘宝定了欧普BF20LV想改数控,一周内到货.预计用业余时间三四个月完成,到时一定会把过程发到5IMX,供同样新手参考.

  在机械上绝对新手,只有个台钻,电子上还可以.呵呵.在坛里潜水数年,学到很多东西.

  因为预算的关系,小铣床已经花了不少钱(到沈阳含运费6155,含增值税***,比华飞贵将近1000),厂家连钻夹头都不标配,还要另买.平口钳和铣夹头也必

不可少.改数铣就要节省一些了.

  其实原来要选择BF16,但是Z轴高度不足,欧普的16高度够了,又不带转数表和深度尺,平台太小了(才400*120).最后才定BF20L,重量大了也

没办法;BF25没关注过,BF20都够免强的了;西马特X2美观,但坛友有短时间主轴轴承就坏了的(用的普通轴承),Z轴也不好改.

  选择欧普的原因是质量较好点,也可能是买的人少,评价的就少.还有坛里对华飞的做工不满意,电机评价不

太好,容易坏;再就是欧普的机器外观比较美观一点,个人看法.

改数控现初步选择是:

  三轴换滚珠丝杆(换滚珠丝杆使步进电机省些力),X-1604,Y-1604,Z-2005

  燕尾贴塑 ,优点是不怕导轨磨损了,在贴塑带上只要用小钢片就能轻松用手刮出油槽来,不用在原导轨上铣油槽了.
  X轴用86,4.5NM的直驱,Y轴用86,4.5NM的同步带轮传动(为了保留手轮和美观点),Z轴直驱或同步带未定.

  电机都二手的,86二手的比60新的便宜,力矩够大.不用减速降低速度.

  驱动器用雷塞的86驱动器AM882H,二手已买.

  开关电源用二手的.

-------------------------------------------------------------------------------------------

本人用途是少量加工薄塑料机壳、薄铝型材机壳(壳上开窗、钻孔),玩模型时很少弄铁.
主要厚3mm左右的塑料或铝件

网友:
又多了一种选择,这机看起来不错啊,是不是北 京那家?

楼主:
扬州,在淘宝定的,当里说就有一台英文BF20,一台出口德国的BF20L,我要英文的BF20L,最后单独又装了一台,后悔没要出口那台了.就是德文的面板难看.

建议坛友要定欧普的东西,有出口现货就要,没现货要另生产的话就不要了.到时候就能看出来出口的是不是会更好了.

网友:
能给个链接吗?QQ11846529,谢谢

网友:
我觉得光是塑料和铝件 没必要这么大费周折吧

楼主:
在淘宝一搜就有,但是那个店里没更新网页,暂时搜不到,旺旺名都是中文的那家就是

不管小铣床改数控和雕刻机都不便宜,还不如一步到位好.

有数控小铣床了以后能DIY出雕刻机来,到时雕刻机只要带步进电机的机架就行,驱动器和电源什么的都用数控小铣床的,没多花太多钱.

网友:
关键字是?搜欧普BF20搜不到,欧普照铣床只出来一家北 京的。

网友:
搜店铺搜到了,谢谢,不用麻烦了

楼主:
昨天终于到货了,10号发货,16号到货,用人力三轮车就弄回家了.拆掉机头下面的两个大螺丝,拆下机头其余的部分绑上绳子,再用粗木棍抬,两个人不费太大劲就进屋上桌子了.一个人的话还要再拆X轴平台才行(只要先拆掉X轴平台的两端手轮和铁档,平台就能抽出来了,此时丝杆还在原处不动.)
拆机头注意要在平台上垫上木板,防止被砸.我的已经砸出个小坑了.

细节处机器还是有点国产东西的粗糙感,没有进口产品的精致.当然有价格便宜和国人习惯的关系.还没有对比过别家机器.

有个厂家检测表上主轴跳动根部0.011,10CM处0.015,还算可以吧?说明书上主轴是32005 X/Q 滚柱的轴承两个.

另表上平台最大不平小于0.025
上面结果都是厂家表上手写的字.

----百分表邮来后实测主轴内锥跳动小于等于1丝.
-------------------------------------------------------

铣夹头买精度0.008的,规格MT2-ER16-M10,一个筒夹18元.不够用的话再上ER25的.

精密平口钳是征宙的慢动型-100mm的320元

组合压板M10的-150元.

不论怎样,总算是有床人了,呵呵.

先学学使用,年后再研究改数控的事.算是年货到手了.

网友:
刚改了一台25𠃊,南京的机子,三天时间就够,不用改丝杆,买57加长步进即可

网友:
"主要厚3mm左右的塑料或铝件,每个工件孔有十多个" 我觉得楼主方向错了,做这个雕刻机比较合适。而且你花的这些钱足够买台了。这是从成本和效率考虑的,爱好者除外,diy就是折腾呗。
既然是改数控铣床就是要准备大刀慢走的,不干铁就委屈了。

楼主:
楼上所言即是,什么都全能高性价比的思想驱使下就上小铣床了,呵呵.以后可能还要用这个小铣床DIY出来一台雕刻机------
这个小铣床钢性不太好,机头行程在中下(标尺Z轴8cm时,总行程27cm)的时候,左右使劲推机头或立柱跳动5丝,前后跳动也差不多,再高就更差了.扭动立柱影响好像更大.
介于雕刻机和大铣床之间.优点是改数控方便,改的成本低,小吃刀的话还能用用.改数控后能弥补一点缺点.
这个价钱不如买小潘家的盤士25LV无刷版了,价格一样.悔当初看上BF16V了,使使劲上的BF20,25没敢看怕太重搬不动,其实重量就多20KG不到,无刷的噪声低.

对于模型工作两不误,还是小铣床要更好一点,可以弄弄小铁件.平台装平口钳压板什么的也方便.而且还能用它DIY出来雕刻机的机架,就能玩雕PCB和贴片机,激光切割机了.

数控铣和雕刻机还是一个都不能少.DIY之路不好走啊.

楼主:
今天把转速表的背光改成白色的了,马上变清晰,原来的蓝色看着非常废眼.
加了一个3528的白光LED,引线焊在原LED处,先切断蓝光LED的供电.实际比图上清楚.

网友:
漂亮呀~~~口水中,期待改机贴

网友(2019-05-18):
我是来挖坟的,刚刚进了BF20,改了三轴光栅尺

网友:
建议楼主先不要改,先出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