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有瞬间跳动的问题咨询下~

楼主(2014-01-08):
3S4000mAH电池,全新的飓风2208 1100kv电机,全新好盈飞腾10A电调,做了油门校准,用的是出厂默认参数.

将飓风2208 1100kv和好盈飞腾10A电调连接起来.电机是空载状态,没有装桨.只是测试,所以没有接飞控,直接插接收机油门通道.

手里拿2208电机,如果慢点将油门从下全退上去,是很平滑的提速上去,但是一次将油门从下迅速全推上去,能感觉到电机在提速中间有个明显跳动.就摆动一次,大概在油门60%-70%时候出现.是每次都出现.换一个全新电机问题依旧.

这是啥问题?

注:好盈飞腾10A是支持3S供电的.

楼主:
这问题会和电调的"进角"和电机的"磁极数"有关系吗?

好盈电调关于"进角"说明部分:

飓风电机 关于"磁极数"相关部分:

网友A:
你把电调设置成高进角试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电调设置成高进角试试吧

今天晚上在单位加班.没法试了. 明天回去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10a能頂得住30—40a電流?能上也應該是小3s電吧,新人學習

只是测试.3S4000mAH和3S2200mAH电池不会是元凶吧?

网友:
话说我的铂金30A+4225 或者 ZTW30A+朗宇2212 也是这个现象

网友:
进角是个什么概念?

网友:
不影响使用就行 一般这种问题我就忍了

网友C:
能排除遥控的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排除遥控的问题吗

也是思路之一. 明天测试. 同时换电调和电机. 看看问题有没有.
什么情况明天汇报.

网友D:
据我目前的观察,这是无刷电机的通病,也就是说,凡是无刷电机,从零速提到全速都会出现这个现象,是否明显和电机电调都有关……和电机的结构关系大一点,与品牌无关……

网友E:
很明确的告诉楼主,这是电调小了,你温柔推电调供电没问题,瞬间推,电调供电跟不上就这样。换个大电调就好了。不过你这个10a的带2208应该没啥为题,建议楼主换个大一号的电调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很明确的告诉楼主,这是电调小了,你温柔推电调供电没问题,瞬间推,电调供电跟不上就这样。换个大电调就好 ...

电调、电机都是网上买的。
配置方案是论坛潜水自己选的。
电调到手后确实从体积上看就小了......而且电调的进出线都明显比电机的三根电线细的厉害。看着都不太协调。
咋办?已经拆包装了,不好换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电调、电机都是网上买的。
配置方案是论坛潜水自己选的。
电调到手后确实从体积上看就小了......而且电 ...

正常情况下,10a的好盈飞腾电调,给2208供电应该没啥问题。你看看是不是你的插头有虚焊的情况啊,或者插头接触不良很松。

网友F:
进角从低到高依次换着试试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正常情况下,10a的好盈飞腾电调,给2208供电应该没啥问题。你看看是不是你的插头有虚焊的情况啊,或者插 ...

回复老孟:

用30A好盈铂金试了。 问题依旧。
用30A好盈铂金+T-Motor 3110 700kv测试。也出现同样现象。

以前都是东西到就直接装机了。没有这样用手拿着电机感觉过。如果电机固定在机臂上,不仔细观察是不会发现这问题的。看来这问题无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进角从低到高依次换着试试看吧

10A电调+2208电机。
10A电调有3种进角可以设置。逐个进角都试了。问题依旧。

30A电调懒得试了。估计不是进角问题。

楼主:
没法视频,轻微的那么一抖,视频里看不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据我目前的观察,这是无刷电机的通病,也就是说,凡是无刷电机,从零速提到全速都会出现这个现象,是否明显 ...

再想办法排除10楼提到的排除遥控器后,还是这样的话,我只能将你的答案作为标准答案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