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飞控板颜色的区别......

楼主(2014-01-08):
新人求教:APM飞控板有紫色的,黑色的,还有绿色的,它们都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
不懂帮顶,留线索以后看高人解答

网友A:
功能没差别的,,只是阻焊层用料不一样。

网友:
准确的告诉你,颜色不一样啊

网友:
区别大了。。。颜色都不一样呢~

网友:
感觉没一个人懂?

网友:
应该紫黑色最贵

网友:
好像是黑色的最贵吧

网友:
做工的问题 黑 紫 绿

网友:
同问 你不说我还没注意有三种颜色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功能没差别的,,只是阻焊层用料不一样。

用料不一样,是不是质量上也有差别呢?

网友:
做工,用料不同吧

网友:
区别这么明显,还问。

网友:
用料不同吧

网友:
3dr原厂的板子是紫色的,可惜你贴出的紫色的那个没有3DR logo,显然是山寨的。但是因为apm是开源的,只要各个零件质量以及生产的工艺一样,应该没区别。

网友:
紫色,黑色,看着用料更好。只是看着

楼主:
再弱弱的问一句,APM供电是通过单独的电调还是UBEC还是别的什么?

网友:
哈哈我买的是蓝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