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高手能设计这样一个东西来记录接收机是否闪断过信号吗?

楼主(2014-01-08):
比如用一个指示灯显示的的电路板

接在接收机上某个通道, 在遥控上设置这个通道信号100时候常亮。然后失控后保护设置非100,然后灯就闪动,不伦信号是否恢复100 都一直闪,就是说有一次改变信号,就一直闪。

想接在接收机上测试一个问题

网友:
需要大神来帮忙了

网友:
小舵机可以推一个开关到开的位置,但是却无法把开关拉回关的位置。两边开机连好后,手动关闭开关。
你要是不需要在远距离看指示灯,开关上什么都不用接,回来后看开关位置便知。同理,甚至不需要开关。。。只要是个东西,有个不大的阻力,不会自己乱动就行。

网友A:
信号断得太短的,舵机响应不过来,记录不了。不过这种也可忽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信号断得太短的,舵机响应不过来,记录不了。不过这种也可忽略吧。

啥意思

网友A:
比如舵机动作速度0.2s/60度,中间信号丢0.1秒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如舵机动作速度0.2s/60度,中间信号丢0.1秒

是怎么样舵机记录到?

网友A:
丢信号时间足够长,比如0.3-0.5秒,舵机动作时间足够完成拨动开关的动作。
但是舵机没办法把开关拨回来,于是开关就记录下丢信号这个事情。

具体怎么安装舵机和开关不用说了吧,怎么着不也都能想办法做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丢信号时间足够长,比如0.3-0.5秒,舵机动作时间足够完成拨动开关的动作。
但是舵机没办法把开关拨回来, ...

用个皮筋就可以,失控后的角度可以弹出皮筋

网友:
嗯,舵机随便找,无需特别的东西就达到目的了。

网友:
找个6-8脚的单片机,可以轻松实现

网友B:
單片機的程式我不會寫,但是我會用 IC 邏輯電路來做,只要用到兩個 IC 與一個七段 LED 顯示器就行,成本沒有幾塊錢。
先用一個正反器做成脈波寬度檢測器設定爲約 1.5mS 就能輸出信號,再用一個計數器與七段顯示器來記錄有幾次訊號。
接收機再設定好失控保護時該通道爲 1 或高位置就行了,等下週比較有空時再來做這個電路來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B:
單片機的程式我不會寫,但是我會用 IC 邏輯電路來做,只要用到兩個 IC 與一個七段 LED 顯示器就行,成本沒 ...

高手,看你的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高手,看你的了。

下週如果有空閑能做好再來發佈與貼圖。

网友C:
spektrum 的接收机加上回传后可以在控上实时告诉你是否有信号丢失,精确到帧。

楼主:
引用 网友C:
spektrum 的接收机加上回传后可以在控上实时告诉你是否有信号丢失,精确到帧。

问题这要是特定控 不是这个控呢!

网友D:
现在的接收机有失控保护,接收机闪断如果不影响飞机操作的话是无所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现在的接收机有失控保护,接收机闪断如果不影响飞机操作的话是无所谓的。

有闪断是不能接受的,一直发生是故障的表现。

保护要设维持才行呢,我是设置-100的油门的。

而且这个是判断是接受系统的问题 还是其他问题。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有闪断是不能接受的,一直发生是故障的表现。

保护要设维持才行呢,我是设置-100的油门的。

你从哪方面判断是接收机闪断的。如果你飞的是直升机,接收机闪断,你的飞机肯定会炸的,如果飞固定翼闪断多少次你都不见得能发现。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从哪方面判断是接收机闪断的。如果你飞的是直升机,接收机闪断,你的飞机肯定会炸的,如果飞固定翼闪断 ...

我固定翼的,油门-100 保护。 偶尔听见马达停顿启动。所以怀疑

网友B:
我想到了,可以去買現成的失控保護器來加裝,例如 Futaba FP-FSU1,上面就有一個 LED 燈可以顯示失控狀態,但是好像回復正常時 LED 也會跟著熄滅。
或是看這個連結 FailSafe 自己做來用。
我的電路是設計好了,用一個七段顯示器來顯示與記憶曾發生過幾次異常丟訊號,並且多加入 5V BEC 的低電壓檢測同樣也能夠記錄發生過幾次低電壓。
過幾天再來做電路,不知這樣的功能是否齊備,我這個電路就叫作 FailSafe Counter。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想到了,可以去買現成的失控保護器來加裝,例如 Futaba FP-FSU1,上面就有一個 LED 燈可以顯示失控狀態, ...

支持啊!非常周到,是要检测电压才行,这样才能排除供电不足问题!!攒一个!!!

等你成品呀

网友B:
再想想還要再增加什麼功能,要做就一起做進去省得改來改去的會比較煩人。
我是要拿來當遙控器測距用的道具,有這道具會比較方便,以前只能看接收機上頭的紅燈或綠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再想想還要再增加什麼功能,要做就一起做進去省得改來改去的會比較煩人。
我是要拿來當遙控器測距用的道具 ...

嗯 在想,

插在一个通道上,那么只能获取这个通道的信号和电压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嗯 在想,

插在一个通道上,那么只能获取这个通道的信号和电压了。

雖然是監視某一通道,但是這通道已經是接收與解碼後的訊號,可以判別整個系統之正常與否。
電壓也是整個接收共用的,有瞬間低電壓判別應該也是夠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雖然是監視某一通道,但是這通道已經是接收與解碼後的訊號,可以判別整個系統之正常與否。
電壓也是整個 ...

嗯嗯 足够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固定翼的,油门-100 保护。 偶尔听见马达停顿启动。所以怀疑

接收机的油门保护一般设定在0,设定-100有的电调会让电机反转。另外你的发动机是油动的还是电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接收机的油门保护一般设定在0,设定-100有的电调会让电机反转。另外你的发动机是油动的还是电动的。

信号全程是100  0   -100的。 这里的-100,就是说最低信号。就是摇杆最低信号。你也玩航模? 还是车模? 航模电调,基本上不是定制 带通道去切换 是不能倒转的。 我怎么觉得你好像不是玩航模

网友B:
今晚有空將昨天隨手畫的線路用實驗板驗證一下,再接上接收器並設置好遙控器之 Fail Safe 數值,果然很順利此電路如原構想順利的動作。
每將遙控器的電源關掉一次,失控計數器上的數字就會加一。明天再繼續測試低電壓檢測電路是否也能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今晚有空將昨天隨手畫的線路用實驗板驗證一下,再接上接收器並設置好遙控器之 Fail Safe 數值,果然很順利 ...

大大,成功拉!

这个记录是按fail safe 的数值来判断的吗?     这个值有规定要多少吗 ?不过如果一个表,无法分辨是电压低还是出现失控呢。 如果低电压发生一次,也记录了1.
辛苦拉,整理好了 做个示意图呀

补充,看了下,比0更高的信号就记录到, 那么该通道在未失控下, 应该是设置一个负的值。 IC为什么比0高的信号就能记录呢?
能列个清单吗?我买回零件跟着你做一个,我现在挺需要这个的,因为最近好像遥控发生点问题,不确定是哪方面原因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大,成功拉!

这个记录是按fail safe 的数值来判断的吗?     这个值有规定要多少吗 ?不过如果一个 ...

是按 Fail Safe 來動作,目前的數值是設定為 +20%,沒收到遙控器信號時接收機的該通道會輸出約 1.6mS 寬度的 PWM 信號,這個 1.6mS 的訊號就會被捕捉而使數字顯示 +1。
這個數值是可以自行調整的,是用一個電阻來設定,你要 +80% 或 -80% 都可以,正式的電路板可能會使用半固定可變電阻讓使用者自行設定之。

一個顯示器只是實驗電路用,實際的電路板上要用兩個七段顯示器也不是難事,但是有許多考慮,這是目前最困擾我的地方。
再增加一個七段顯示器會增加電路的重量與體積,希望這電路的正式版能做到很輕很省電,能直接裝在飛行器上,飛個幾趟後看顯示就知道問題了。
一個七段顯示器可以讓使用者自行選擇這次要監視 Fail Safe 還是 BEC 電壓,用短路跳線插頭來選擇。
或是一個七段顯示器只會顯示 Fail Safe 次數,BEC 電壓只會亮燈,這個燈剛好就是七段顯示器上頭沒用的小數點,BEC 電壓異常應該只要能顯示曾經有過低電壓異常就行,有幾次應該不重要。

用實體邏輯電路來做這個失控記錄器有幾個特點,電路可以很快的做出來以後要微修改也行,但是一個功能或電路就要一個零件,零件是有重量與體積的。
正式版的電路板應要用表面黏著技術(SMD)或稱貼片工藝來實現,這樣才能將整體重量控制在幾克內,裝在固定翼機內才不會影響重心。
要用貼片工藝來實現就得繪製正式的電路板並交于工廠生產,還得採購整批的零件,如果沒人要買這個製品根本就是不划算。
這東西其實很簡單, RC 廠商就是認為沒人有需求所以就沒推出,好像只有模友自行 DIY 一途。

前面說過我自己不會單片機之 C 語言,用單片機來做會更輕與更省零件,看有無會單片機的模友要自告奮勇的跳出來也做一個。

清單與線路圖都還沒弄好(線路未定案),我做樣品板時可以多做一個給你(免費),再等我幾天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按 Fail Safe 來動作,目前的數值是設定為 +20%,沒收到遙控器信號時接收機的該通道會輸出約 1.6mS 寬 ...

好,非常感谢了,我是不懂电子的,但是我知道这是一个很容易实现的东西,所以发了个贴。没想到那么快,你做出来了,论坛卧虎藏龙。

问个问题,
如果接收机接受遥控信号时候, 脉冲信号是怎么样的?22ms(这个值是遥控上的)?的信号?

如果接收机失控了 信号是1.6ms ,是由接收机直接输出 所以才那么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非常感谢了,我是不懂电子的,但是我知道这是一个很容易实现的东西,所以发了个贴。没想到那么快,你 ...

遙控器油門往上推到底是 +100% PWM 舵機信號就是 2.0mS,油門往下拉到底是 -100% PWM 舵機信號就是 1.0mS,所以 1.6mS 的位置就在中間偏上。

電路已經測試好了,也繪製電路板完成了。

就等樣品板的製作與銲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遙控器油門往上推到底是 +100% PWM 舵機信號就是 2.0mS,油門往下拉到底是 -100% PWM 舵機信號就是 1.0mS ...

哇!好专业!!!期待。

网友:
我这边刚搞的led灯,可以间接实现你的要求,并接在油门通道,每100个us变化变个颜色,超过1900时候,变成红闪,不知道是否能将就满足你需要,可以看看我的帖子

网友:
哦,是舵机,那未必符合要求,

网友B:
今天已經做好樣品板,現正在測試中。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今天已經做好樣品板,現正在測試中。

好精致啊!!!!!!!太有效率了你。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今天已經做好樣品板,現正在測試中。

1天时间板子就出来了?

网友B:
事先先用 CAD 將板子先設計出來,再用萬孔板依圖銲接出來,小板子很快,設計線路約半天,繪製線路圖與 PCB 圖約半天,焊接也約半天。
下一步是用 SMD 元件再畫一次,在試做一次就能得到正式板了,要將體積與重量都縮小一半以上,只要有空閑時間做這個都很快。
這幾天要多試幾種不同接收器的相容度,看一些特性叄數與元件數值是否需要修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事先先用 CAD 將板子先設計出來,再用萬孔板依圖銲接出來,小板子很快,設計線路約半天,繪製線路圖與 PCB  ...

敬业!我用的是华科尔1002等等的接收机。大大一定是从事电子行业的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敬业!我用的是华科尔1002等等的接收机。大大一定是从事电子行业的吧?

我工作是銷售員,電子是興趣,不當工程師已經很久了,因為工程師賺不了多少錢。

標準的接收機一定沒問題也測過多款了,現在正在測低電壓工作的微小接收機與重耗電的大型舵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工作是銷售員,電子是興趣,不當工程師已經很久了,因為工程師賺不了多少錢。

標準的接收機一定沒問 ...

噢  有这样的技术玩航模 一定乐趣很多,自己动手做出的东西用着最开心了。

接收机多少V时候会记录?用小数点?那就是记录有没有低压,而不是多少次了?不过也够了!

网友B:
現在就是在測試不同的接收機其最低的工作電壓是多少,再來設定這記錄器應該為多少 V,因為目前還在測試中所以不知道哪個電壓值是合理的。

小數點會顯示曾經發生過低電壓,顯示器上頭還有個紅色插頭(下次可能會換成小型的滑動開關)能夠選擇現在的顯示器是顯示失控次數還是低電壓次數,平常設成失控次數如果有看到小數點有亮再切換成低電壓次數來看。
顯示器下方有個歸零按鍵可以清除數字與小數點狀態。
使用上就是這樣簡單,沒辦法為了要減輕重量只能裝一個位數的顯示器。

我只有在玩冷門的帆船,切切塑膠鋸鋸木頭的,心臟不夠大飛行器玩不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現在就是在測試不同的接收機其最低的工作電壓是多少,再來設定這記錄器應該為多少 V,因為目前還在測試中所 ...

也有休闲的飞机嘛 ,上单翼,慢 和稳定。不过还是要自己喜欢呀,喜欢什么就玩什么好了。最低工作电压有点难测试,毕竟太多接收机了。

网友E:
用arduino 的mini pro 再加一个LED就可以了,成本在15元内。如果需要可以联系我。QQ82376994。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用arduino 的mini pro 再加一个LED就可以了,成本在15元内。如果需要可以联系我。QQ82376994。

這也不錯,成本也很低,可惜不會寫程式!

但是單片機最難處理的部分就是 EMC 的問題,內部的高頻石英振盪器可能會干擾到某些頻段的接收機,要特別小心。
我在處理這類線路時都會特別使用頻譜分析儀來掃描一下,看是要避開干擾頻段還是將電路包鐵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