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疆技术请进,咨询e300动力系统

楼主(2014-01-08):
我想给精灵1换一套e300的电机,不知道动力能比之前的精灵原装电机动力提高多少个百分点?能像宣传介绍的一样提高20%以上吗?

网友A:
楼主您好,不建议只换电机。E300是一套配套的动力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您好,不建议只换电机。E300是一套配套的动力系统。

我的意思当然是换e300套装里的电机、电调、浆,这样能达到效率比原装电机、电调提升20%吗?

还有,我已经用的是精灵2代自紧浆,能在这个基础上提升20%吗?

你们所说的20%-25%不会是指新的二代浆效率的提升吧?这个共所周知,精灵1换上精灵2的自紧浆续航时间能增加2-3分钟,不是指的就是这部分提升吗?不要玩文字游戏哦

网友:
应该说提升的就是换桨的作用,电机应该是一样的,不过好像是E300电机平衡做的比较好,所以震动比较小。。。

网友:
這套電機、電調dji主打為航拍設定的!穩定性因該是水準之上!
但您說的效率就不得而知了

网友B:
楼主要搞清楚是在哪个基础上提高的20%.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要搞清楚是在哪个基础上提高的20%.

3楼又补充,当然是在1代精灵用二代自紧桨的基础上,能否有所提升?

网友:
没啥必要。

网友:
精灵要换的话就换2216,虽说没了自紧浆的螺纹,但是是拉力最大的电机了,原厂电调应该不会有问题,仅供参考!!!!!!!!!

网友:
我换了2214,原厂电调,现在毫发无损,好飞的很,我还在家设备呢!基本上dji有的我都有了,神么dji图传,iosdmini,btu,云台,gopro3,dji地面站蓝牙版本(准备再装个900mhzdji原厂的电台上去,我没地方塞了就塞电池仓了),pmu v2,can hub我都装上了,等dji 900mhz来了,那就是真正集成度最高的精灵1了!!可控范围10km以内(900mhz的地面站用电脑控制,900mhz的地面站加上dji的btu再用ipad控制是在4km以内!蓝牙版的就不多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