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指教 天地飞高频头可不可以用PPM输出工作?

楼主(2014-01-08):
今天突然想到,天地飞8、9的高频头是外接的,经官网查询,为PPM(引用官网,不知道理解对没 “编码方式:PPM/PCMS 1024 /PCMS 4096
”)那么现在绝大部分控都是有PPM输出的,可不可以外接一个天地飞高频头呢?
在这方面不懂(行了吧你,其他方面不也很差吗?),还望各位高手、大虾解答。

网友A:
2.4G的调频头,对输入信号会有讲究,如果你是2.4G的天地飞高频头。要求输入是PPM信号或天地飞自己的PCMS1024/PCMS4096。如果你的天九高频头是72M这种。那么对输入信号是不讲究的。不管你的控是PCM。还是PPM,都 可以接到天九的高频头上去。只要你信号引脚别接错。但是你相应的接收机也得对应该是PPM还是PCM。

楼主:
引用 网友A:
2.4G的调频头,对输入信号会有讲究,如果你是2.4G的天地飞高频头。要求输入是PPM信号或天地飞自己的PCMS102 ...

谢谢解答,这么说,我用非天地飞控发出PPM信号,接到天地飞2.4g高频头上,另给高频头供电,就可以发出天地飞的2.4g信号了?

楼主:
我的目的是用D7e控制天地飞的接收机

网友:
你配的天地飞接收机一般可以接收PCMS和PPM两种模式。不过天八在PPM模式下进不了失控保护设置,只能通过高频头SET来设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目的是用D7e控制天地飞的接收机

基本没问题。如果 你是2.4G的天地飞高频头配2.4G接收,那么你的D7E输出要改成PPM,就行了。
如果 你是FM长天线 的高频头。那么你也只能用PPM方式。并且用天地飞的的PPM的接收机。因为不同厂家的PCM格式是不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基本没问题。如果 你是2.4G的天地飞高频头配2.4G接收,那么你的D7E输出要改成PPM,就行了。
如果 你是FM ...

明白了,再次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