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R控对无副翼系统怎么设置混控。请大虾指导(XG14控

楼主(2014-01-08):
JR控对无副翼系统怎么设置混控。请大虾指导(XG14控

楼主:
最好有图解。多谢了

网友A:
你用什么陀螺?

网友B:
你要混什么控

楼主:
飞跃的ZYX。应该把十字盘混控关了吧。怎么关啊

网友C:
系统设置 十字盘旋标准

网友D:
十字盘设为h1模型数据初始化

网友:
衹有亞拓3GX需要混控,大部份三軸GYRO都不用混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