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号电机起动没反应!

楼主(2014-01-08):
配置:870六轴,XA飞控,朗宇4112 400KV
电机
,好盈30铂金 ,T8FG接收机,6S10000
电池
,总重5.6公斤。
现像:前几次飞行一切正常。
今天在外场
航拍
,前几个起落正常。最后一个起落,接好动力电后掰杆起动,六号电机没反应,其它电机正常!插拔了几次电池后又好了!!
这是个什么情况?以后还能不能让我安心飞了??

网友A:
建议把M6和其它臂对调测试下。

楼主(2014-11-16):
引用 网友A:
建议把M6和其它臂对调测试下。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95589&pid=14486781&page=1&extra=page%3D1#pid14486781

网友B:
先排除线路、电机、电调的问题吧。

网友C:
电调5v输出有否接入飞控,移除试试

网友D:
我得xa飞控也经常出这样的问题,不用sbus插口就是好的

网友E:
c从来没用过SBUS接口

网友F(2015-06-18):
我的电调没有声音马达也没有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