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电池可否给2个设备供电(图传、遥控接收机并联)?

楼主(2014-01-08):
DIY了个瓦力机器人,使用电的设备有:51单片机、电机驱动板、航模遥控接收机+FPV图传

链接如下: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d=879715&extra=
因为要给不同的设备供电,所以尽量分开单独供电,但还是还差一块电池。故问一下可否将航模遥控接收机的供电和FPV图传发射机的供电,通过下面这种并连线使用同一块电池供电?

说明一下:
遥控器接收机供电是通过电调接到接收机的3通道上,使用11.1V电池,图传电压也是3S 11.1V,2者的电压是一致的。

网友:
理论是可以的

网友A:
楼主手工不错啊,顶起,单片机玩的也不错吧

网友:
来个视频看看

网友:
期待LZ视频啊

楼主:
恩,明天试试。
至少不会把设备烧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手工不错啊,顶起,单片机玩的也不错吧

敲敲打打的还行,至少看得见摸得着。电路部分看不见摸不着的比较头疼,我刚刚入门,我这个玩具使用51单片机做的。

楼主:
完工后一定上视频。

网友:
完全可以

网友:
很可爱的瓦力

网友:
楼主加油,我们等视频~

网友B:
碰见也在改瓦力的人了,我淘了个瓦力尸体,正在改,改成ipad遥控的

网友:
放心用,,可以的,,线不要接错

网友C:
并联呀,只要用电器的电压是12V就可以用3S电池,低于12V的用降压模块,高于12V的用升压模块。买个多轴用的并联板或者自己焊并联线就行,很简单。

网友D:
请教楼主给推荐几个关于智能小车的论坛,可以是51单片机的也可以是Arduino的,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明天试试。
至少不会把设备烧了吧?

分清电压和正负,不会烧的

网友:
可以的,没问题

网友:
楼主动手能力好强啊
期待视频

网友:
可以 同时供电的,我以前就是这样搞。

网友:
能玩转单片机的问这样的问题? 楼主幽默。

网友E:
就是的,单片机都玩转了,电池怎么接能不知道?
LZ在逗大家开心呢

网友:
瓦力 ,稀饭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碰见也在改瓦力的人了,我淘了个瓦力尸体,正在改,改成ipad遥控的

我刚入门,现在正在尝试用航模遥控器+单片机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C:
并联呀,只要用电器的电压是12V就可以用3S电池,低于12V的用降压模块,高于12V的用升压模块。买个多轴用的 ...

恩,明白了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就是的,单片机都玩转了,电池怎么接能不知道?
LZ在逗大家开心呢

呵呵,真不是逗大家开心。
单片机也刚入门,之前都是每个设备单独供电,没有并联过,所以认为还是要跟大家确认一下。
有时候最简单的原理反而不自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教楼主给推荐几个关于智能小车的论坛,可以是51单片机的也可以是Arduino的,谢谢

说实话,我也刚入门,对我帮助比较大的智能车、单片机论坛有2个:
www.geekfans.com 极客迷(各种各样的电子创新发明,单片机捕获航模遥控器的信号就是从这个网站学的)
www.znczz.com 智能车制作(大学生智能车比赛)
这俩是不是适合你,可以去看看

网友:
不懂帮顶,好高端,好复杂,祝LZ早日成功

网友:
不确认的话,可以再输出串联一个电阻

网友:
引用 楼主:
说实话,我也刚入门,对我帮助比较大的智能车、单片机论坛有2个:
www.geekfans.com 极客迷(各种各样的 ...

中学生科技比赛   此作品可是得奖作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