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XG14用油门启动停止计时器的设置方式

楼主(2014-01-08):
说明书看了很多遍没明白,求指教!尤其是STK POS SW那个菜单里面设置方式。

网友A:
先进入TIMER菜单选择启动/终止计时的开关,选择为SPS0
再进入系统菜单下的STK POS SW选择SPS0指向油门摇杆通道THRO
SYM:OFF
AREA:HIGH
POS:L 95

这样设置好了后就可以在油门摇杆从最低上推至5%的位置后启动计时了,当飞行完毕后将摇杆拉低到5%位置终止计时

网友:
楼上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进入TIMER菜单选择启动/终止计时的开关,选择为SPS0
再进入系统菜单下的STK POS SW选择SPS0指向油门摇杆 ...

花了很长时间都没弄懂,您一说就明白了,多谢!

网友(2014-02-08):
说的很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