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小问题

楼主(2014-01-08):
naza 下降的时候和向前飞的时候 飞机自己左右轻微转向 请问方向高度降低还是增加

网友A:
估计是你操控问题、也就是降低油门的时候也打了一点点左右旋转、所以会旋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你操控问题、也就是降低油门的时候也打了一点点左右旋转、所以会旋转

我就降低油门了 别的没碰啊 增加方向高度会不会好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就降低油门了 别的没碰啊 增加方向高度会不会好点?

试试看吧、就是增加航向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