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老鸟关于naza飞控的疑问

楼主(2014-01-09):
有玩过naza lite和v2 的老鸟么?请问这两款在姿态控制和定点悬停上差别如何?本人想入手飞控

网友:
虽然这两款在姿态控制和定点悬停上差不了多少,也可以说不怎么差,但是V2的扩展性强很多,还是买V2吧。

网友:
v2的表现好的多。lite也就是早期naza的表现,预热时间长,第一块电池起飞时不稳定。V2就没这个现象,而且扩展功能很强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不到  图片像素太小

NAZA-M Lite
摄影,航模入门级别
以NAZAV1平台开发的产品
NAZA Lite 独立调参和固件
1.可以加GPS
2.无更多拓展功能
主控
GPS(可选)
BEC/LED(后续会切换为独立BEC和LED)
NAZA-M V1
摄影,航模爱好者
可通过NAZA V2-PMU扩展功能,并具备NAZA-M V2所有飞控/拓展功能;
共用NAZAM V2 调参和固件
1.可以加GPS
2.可以通过NAZAV2-PMU(电源模块)拓展ZenmuseH3-2D/NAZA OSD/NAZA蓝牙模块/IOSD/地面站
主控
GPS(可选)
BEC/LED
NAZA-M V2+GPS 套装
摄影,航模爱好者
硬件结构做了优化
独立的PMU模块并支持拓展
独立的LED模块
极强的拓展性能支持:ZenmuseH3-2D/NAZA OSD/NAZA蓝牙模块/IOSD/地面站
主控
GPS
NAZAPMU V2
LED
这回不是图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谢!那就是说lite除扩展不行之外,其他性能没什么差别咯

那我就不知道了、我的是naza v1

网友:
V2起飞就可以看出和 lite的区别~V2太稳了~~~我建议V2我都准备在进一台V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