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定翼飞控测试报告,外加空中二次险情,无损迫降。

楼主(2014-01-09):
固定翼菜鸟新手,之前只有2年直升机和多轴飞行经验,在固定翼上面只在N年前飞过火鸟,赛斯拉入门机。自以为了不起就得瑟的直接上固定翼象征机了。新人入手第一架就是FM的FW-190,结果可想而知,起飞各种秒炸,最后结果撞树坠机直接收零件了。。。。之后入手P51 V7还好比190好飞很多。fw190过弯非常容易失速,p51机型确实好飞很多至少过弯不掉高,自平衡性不错。由于炸鸡怕了,入手Arkbrid固定翼飞控,首飞是手动模式,至少落地时候大风天还逆风开襟翼,最后结果1米高度收油,垂直落地。。。。。起落架轻微变形。

今早上无风,于是6点就直奔飞场,直接进行飞控装机测试。A控在正确安装的情况下确实比较给力,当然这里有一点需要注意。由于P51起飞的时候会有反扭矩所有要自己打舵,要是直接用飞控起飞的话,飞控自动平衡垂尾,后果就是直接右移,起飞容易炸鸡。倒是fw190的起飞反扭矩不大,不打舵也能直线起飞。。。所以要是新人安装飞控在象征机上面的时候,千万别在起飞阶段打开飞控,先自己手动控制,在安全高度在开启飞控。要是起飞阶段开自动平衡的话,飞机一加速就会大圈,尤其在新人不熟悉机体性能的情况下,绝对还没飞起来就嘴啃泥了。

关于飞行:飞控能自动平衡飞机,效果杠杠的,测试时候是4级阵风,要是手动飞行要经常修正,新人飞行时候压力大,要是心理素质不好就容易辨认不清姿态容易打错舵。切飞控的话基本就是遥控风筝的感觉。压力确实小了很多,只需自己控制好油门和轻微的微调就好。在熟悉机体性能情况下在切手动,增加飞行手感。可能是我的飞控平衡点没有调节好,还是新机手动未能调试平衡,开飞控平衡模式的时候还是有点左倾,等下次在做一次水平调节试试看,在平衡模式和手动模式之间切换没有延迟,手感确实不错。摇杆回中飞机能自平衡,估计做好水平微调飞机能飞出完美航线。

关于降落,由于本人是固定翼菜鸟阶段,直接上象征机的后果大家都懂的,fw190基本落地方式是坠毁,p51首飞降落就是hard landing。前二次降落就把起落架给硬着陆,弄的有点变形,现在机舱门都有点关不上了。今天测试了一下在飞控平衡模式下的降落,那简直一个完美,切平衡模式之后,慢慢收油,飞机一水平姿态慢滑落地,和真实飞机降落姿态一样。这里强烈推荐和我一样的菜鸟们在降落阶段开启飞控,飞控能自动平衡飞机,我们要做的就是微调和油门的控制,剩下的就是完美落地。

今天还好起飞前拜了机神,祈求平安落地。在飞最后一块电池的时候,突然发现飞机自动下坠,升降舵出现了问题,手动只能拉到最高才能水平。不二话赶紧降落,奶奶的,低空通场时候发现就一只轮子下来了,没错~就一只,估计上次硬着陆的硬伤发作了。咋就这么好运气升降舵故障,外加起落架就放下来一只。。。这个时候我的小心脏那个跳啊,真想冲过去用手接飞机了。。。。先切手动模式收油,拉舵,还好方向和横滚还能控制,在离地5米高度切平衡模式,这个时候飞控强制保持飞机水平,一个单轮迫降,落地时候已经做好至少是断浆的心理准备了。跑过去一样我哈,飞机竟然无损迫降了。可能是p51机腹的那个进气口外加单机轮托起了飞机,桨叶离地面还有那么点高度。万分感谢飞控的给力在最后一次让飞机保持水平姿态。后面检查发现是舱门拉杆断了,直接卡住机轮了。

飞机还在车里,照片等晚上在传吧,先抽只烟,淡定一下。这里给新人的建议是,菜鸟们首飞固定翼的情况下,最好选择上单翼机型,要是瞎得瑟和我一样直接上象征机的,两手准备:1多买几架,炸多了自然就会飞了(高富帅)。2.像吾等屌丝还是直接买块飞控吧,(避免广告嫌疑,这里就不做推荐了,万能的某宝有很多选择,当然100块那种就忽略吧,其它的有400-800价位选择。毕竟炸鸡修机的前期学费绝对可以够买好几块飞控的。反正按本人的亲身体验,飞控在新人学飞阶段能非常非常有效的降低炸鸡的概率,甚至是无损飞行,(前提当然是在手动模式下调节好飞机的飞行状态,然后做好飞控的安装调试,别和我一样,切了平衡模式在天上还要不断微调,对单飞的新人来说,飞机上天基本只有1-2秒时间给你微调的,能把你紧张到死)

网友:
值得推荐。

网友:
本地土豪从来没玩过固定翼直接上3K多的特技油机我会乱说吗

网友A:
飞了2年直机固定翼还需要飞控?LZ你是美手直机么?
我想说,日手,直机能飞好,固定翼完全没压力啊

网友B:
太好了,我也是直升机玩后玩像真机,玩的是109,现在是第三架了,虽然能勉勉强强降落了,但还是有压力。有必要来个飞控。

网友:
挺用心的帖子,要顶一下

网友:
等用习惯飞控了,再把飞控拆了就发现不会飞了不要过度使用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飞了2年直机固定翼还需要飞控?LZ你是美手直机么?
我想说,日手,直机能飞好,固定翼完全没压力啊

错,飞直升机再飞固定翼起飞和航线很容易上手,但降落是难题,我就是直升机飞了1年入的固定翼,就怕降落。看来你是没有这方面的体会。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错,飞直升机再飞固定翼起飞和航线很容易上手,但降落是难题,我就是直升机飞了1年入的固定翼,就怕降落 ...

真心感觉还好啊,一架好小子就不说了,一个塞斯纳,一个双涵道,不过模拟器上还是飞过固定翼

网友:
引用 网友B:
错,飞直升机再飞固定翼起飞和航线很容易上手,但降落是难题,我就是直升机飞了1年入的固定翼,就怕降落 ...

同感同感,要上飞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真心感觉还好啊,一架好小子就不说了,一个塞斯纳,一个双涵道,不过模拟器上还是飞过固定翼

关键是我直接上的就是me109像真机。

网友:
上飞控飞下单翼,不是一般的好飞,姿态相当优美;
不过就像7楼这位兄台说的,用多了飞控,不知道还敢不敢飞无控的,呵呵

网友C:
其实俺也是新手直接上真机、70函道F15飞行无压力

网友:
飞控调好了,用来体验休闲轻松飞行可以,用来练技术不行。

网友:
10年入魔的时候哪有飞控这个概念。。。。

网友:
应该更正一下,这里说的应该叫平衡仪更准确,能让飞机在空中保持一个平稳飞行的姿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了2年直机固定翼还需要飞控?LZ你是美手直机么?
我想说,日手,直机能飞好,固定翼完全没压力啊

我是model 2 美国手,因为这里是在海边城市,所以每天的风力都在25km/h 这样,阵风对飞行影响很大,之前FW190首飞就是被风给拍下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错,飞直升机再飞固定翼起飞和航线很容易上手,但降落是难题,我就是直升机飞了1年入的固定翼,就怕降落 ...

楼上正解,直升机只能锻炼你的空间感和正反舵。固定翼飞起来的时候有反扭矩,所以起飞问题不是太大只要轻微打舵就好了。降落时候就要是心跳时刻,要考虑风向,速度和进场角度问题。当然hard landing和完美降落差别很大。尤其是在象征机上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太好了,我也是直升机玩后玩像真机,玩的是109,现在是第三架了,虽然能勉勉强强降落了,但还是有压力。有 ...

飞控在象征机上面是有必要的。之前的190炸鸡加买配件的钱都够买好几个飞控了。不过楼主飞的109是最不好飞的机型之一。还是推荐楼主飞p51 v7吧,操控感觉绝对不错,过弯打副翼不会失速掉高。自稳能力不错。德系飞机都非常非常的好看,但是越好看的飞机越不好飞。不过起飞阶段别开飞控,飞控自动控制方向舵平衡,你很难自己打舵抵消反扭矩的。等在安全高度在开吧。我现在是起飞和飞行阶段不开飞控,只有在大风天降落的时候辅助开一下,毕竟玩固定翼要的就是自由的感觉。飞控降落绝对是完美的,直接水平滑降。控制好油门襟翼就好。要是逆风就别用襟翼了,速度减下来了,高度还在,没下滑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俺也是新手直接上真机、70函道F15飞行无压力

f15属于上单翼,相当不错,就是函道机速度太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心感觉还好啊,一架好小子就不说了,一个塞斯纳,一个双涵道,不过模拟器上还是飞过固定翼

好小子和,小赛都是超级好飞的入门机型,等上了1.4m翼展的象征机就知道了。德系飞机强烈不推荐,高端大气上档次,问题是没一定基础起飞之后秒炸。还有英国的喷火,日本zero都不推荐新人上象征机,机体容错率太低,还有一定要带速度飞行,不然过弯失速,一样直接垂直炸鸡的。美系飞机还好胖乎乎的,都比较好飞。

网友:
引用 楼主:
f15属于上单翼,相当不错,就是函道机速度太快了。

就喜欢涵道这个速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