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修大九高手

楼主(2014-01-09):
大九副翼通道一面正常另一面没有反映杆推到头会有反映控辉辉修过不是电位器的病希望高手指点感激不进!

网友A:
同是大九的玩家只能给你顶一下帖子而已,惭愧!

网友B:
大九是个啥?

网友C:
查看一下功能是否有去設定到

网友D:
同是大九的玩家只能给你顶一下帖子而已,惭愧

网友:
我有大九的机器在日本福他把修过主板和附件板子都是好的500元卖你要吗qq30089772

网友E(2014-02-25):
老乡,阜新的来顶你了。你先新建个模型,再看下行程一样不。如果还不一样,就需要进工程模式校准了,如果上面2个办法解决不了,那就是硬件有损坏了。从你描述看,应该是软件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