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炸结果

楼主(2014-01-09):
昨天是2014年的第二次飞行,由于更换了燃料(20%的油原来是30%的油)油箱的油看不清楚,以为差不多要完了,降落下来看还有10%左右的油,于是再次起飞几秒钟空中熄火就成这样子了.请高手们帮我分析一下原因何在?在此表示感谢!!

网友A:
担心油不够加副油箱! 还剩10%的油起飞几秒就熄火可能是发动机太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担心油不够加副油箱! 还剩10%的油起飞几秒就熄火可能是发动机太热了。

确实忘了检查一下发动机的温度.谢谢!!

网友:
新手潜水学习,灌水积分顶帖。

网友:
玩电直的,帮顶。

网友:
损失不大

网友B:
这么小级别的油机!好神奇啊!震动控制的怎么样!

网友:
这是450吗

网友:
回楼上,是480级别,我去,赫赫有名的有黑鹰500啊,应该是最便宜的油直了

网友C:
这是多大的发动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小级别的油机!好神奇啊!震动控制的怎么样!

很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多大的发动机

15级

网友:
玩电直的飘过

网友D:
你购机就一直用的20%还是30%的油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购机就一直用的20%还是30%的油

30%,才买20%

网友D:
30%的在燃烧和降温都要比20%的好,如果你先前就用的30%,就应该一直用,但不知道你为什么改20%的

网友E:
换油是要重新调油针的,否则过热熄火很正常

网友:
慰问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30%的在燃烧和降温都要比20%的好,如果你先前就用的30%,就应该一直用,但不知道你为什么改20%的

降低成本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换油是要重新调油针的,否则过热熄火很正常

谢谢指导!

楼主:
谢谢!小炸用502接好了,不知道还能不能用.不过感觉应该可以用的.

楼主:
自发贴以来得到朋友们的帮助,在此表示感谢!经过多次试验发现是由于20%的浓度比30%要小,在油箱油较少时进油管中有气泡,导致突然熄火.

网友F:
引用 楼主:
谢谢!小炸用502接好了,不知道还能不能用.不过感觉应该可以用的.

502肯定不行。啟動時飛機的震動一下就可以把502膠震裂開了。LZ不想有更大的損失。還是老老實實花點錢換件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502肯定不行。啟動時飛機的震動一下就可以把502膠震裂開了。LZ不想有更大的損失。還是老老實實花點錢換件 ...

谢谢关心!不过502粘好后真的还行哈,脚架没什么的,起降温柔点就可以了.

网友:
好好的换油做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