铂金电调,定速是一种转速调节补偿,和油门直线不是一个概念。

楼主(2014-01-09):
电调开启定速功能,在普通曲线和3d曲线情况下都起作用吗?两种曲线模式使用定速功能对电调有伤害吗?谢谢高手解答。

(抛开铂金40的定速功能表现好与坏的因素)
模友解释:1.定速功能是电调在飞机某些动作导致电机转速无力的自感应补偿。
              2.开启定速对电调没有伤害。
              3.在普通曲线和3d曲线情况下都起作用(控内油门线60%以上自动启动定速功能)。

网友:
好像是曲线要设置正确才起作用,首先不管哪种模式下好像都应该是直线,然后好像是不可以低于60%还是65%记不是太清楚了

网友:
楼上图解的清楚。

网友:
说铂金的定速不行啊,
我用的花牌定速。

网友A:
如果你控里的油门仍然保持一斜线并开启定速功能后,推油门杆,转速慢慢上升,此时电调定速功能是不起作用的,当电调检测到控的油门值高于60%便会开启定速,此时电调马上会把转速调整为电调内建的%60转速,注意这个转速已经不是控里60%油门转速了,而是电调经过运算给出自己的60%转速,所以在你缓慢推油门杆至60%这个位置时,转速马上发生了变化,会发觉转速降低了(这在悬停中是很危险的,机机马上下降,如果你不会感到措手不及的话当白说),这是电调接启用了内建的定速曲线。如果你控里60%以上的油门线仍然是斜线,电调也会随着你增减油而不停调整内建的油门定速值,转速也在不停变化,这是不是违背了定速的初衷啊?

如果控里油门杆在60%附近反复上下推拉,电调当然是反复的开启关闭定速运算了,这个我倒还真不知道会不会对电调造成什么伤害。

当然你要体会好的定速效果,建议还是用花牌50A,铂金定速效果不怎么样,两者价格相差无几。

最后,强烈建议用定速,不仅没了掉转速的烦恼,尾桨的恒转速能让锁尾变得更好,上下大螺距尾舵运动行程远比平时要小,尾轴变距滑套根本走不到极限,尾舵机负担更轻,舵机也延年益寿。

网友B:
铂金不定速比定速用起来好。3D直接95一条直线,100一条直线。

网友:
再说一句,国内模友其实很有福气,能用低廉的价格享受“偷”来的YGE电调(花牌LV)和vbar陀螺(Kbar)。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控里的油门仍然保持一斜线并开启定速功能后,推油门杆,转速慢慢上升,此时电调定速功能是不起作用的 ...

我刚开始用50A的花牌,还不会用定速,是不是普通模式用0-50-50-50-50,这时候电调是不开启定速的,然后切到3d1,60-60-60-60-60,电调启用定速,然后再切到3d2,75-75-75-75-75,3d1和3d2的定速时候,转速还是有区别的,但是不等同于不开定速时候的60 和75油门?

网友:
定速 需要的不是曲线而是直线了

网友:
如果是普通曲线,不同的电调也有不同的表现。亚拓35a的就很奇葩,定速模式下用普通曲线的话一开始和不定速一样,做几个动作之后就开始定速,转速大概和定速模式80%一样。

网友:
帮顶起来,我也不是很明白

网友(2014-12-09):
铂金40A+460MX,定速80%,飞450L爽的1B。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刚开始用50A的花牌,还不会用定速,是不是普通模式用0-50-50-50-50,这时候电调是不开启定速的,然后切 ...

请问花牌定速怎么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花牌定速怎么用?

花牌电调要用设置卡去设置电调的定速开关,具体搜一搜论坛里吧,有详细说明的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17457&highlight=%BB%A8%C5%C6%B5%E7%B5%F7

网友:
想问一下,我把油门曲线设置成反V字会怎么样? 比如  90  95  90!  会不会比一条线能更加补偿一下螺距!

网友:
有铂金50.。。为什么还要纠结40的定速能力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