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T板J10的起飞降落。

楼主(2014-01-10):
KT板J10的起飞降落,J10 飞机没有用前鸭翼,如果用前鸭翼,飞机降落的迎角是否可以再大些?请教了。看降落视频:

网友A:
这个需要慢慢测试

网友B:
速度不够低,这种速度降落稍拉杆就爬升了。

网友C:
起飞和降落怎么反方向?

楼主:
引用 网友C:
起飞和降落怎么反方向?
另一侧有高压线,所以顺风起、逆风降,没有利用鸭翼,降落速度太快了。

网友D:
着陆速度好快,鸭翼机就算不用鸭翼也能大迎角降落的,估计是lz头重了吧

网友E:
降落速度真快,不过还是非常流畅

网友F:
板机从来不装起落架的路过,练到能随便指定位置降落,那板机滑跑起落也就没什么问题了。

网友G:
板机从来不装起落架的路过,练到能随便指定位置降落,那板机滑跑起落也就没什么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