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R控的天线内部可以转圈!大家没事要检查检查呀!

楼主(2014-01-09):
本人JR XG7遥控器,用了几年!又一次飞行突然飞机失控,直接飞到山里了,一直没有找到!直接损失3000元!
发现JR天线内部可以转圈,造成天线发射端打团。
JR 天线里面是双层的,外面壳子,里面还有个细壳子,会转的!大家没事了可以拔出天线壳检查一下,看看天线头会不会团起来,防止类似的悲剧发生!

网友:
没事不要乱转天线。。。就行

网友:
请使用胶水粘住

网友A:
jr天线转动角度有限位,天线的转动只能转动180°,你是不是用力过大转过180°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jr天线转动角度有限位,天线的转动只能转动180°,你是不是用力过大转过180°了

时间长了,不知道咋转的!失控后不经意的一检查,天线那一小截居然成了团!!!
不丢飞机才怪!!

网友B:
5楼说的对,那个天线都有限位卡子,使用中注意不要过度旋转(越过卡子)就行,一旦转坏了及时返修:
青岛吉爱尔远程遥控技术有限公司
售后服务部
青岛经济技术开发区 江山路193号 汇智广场1907
电话:400-825-8887

楼主:
引用 网友B:
5楼说的对,那个天线都有限位卡子,使用中注意不要过度旋转(越过卡子)就行,一旦转坏了及时返修:
青岛 ...

售后态度真认真!多谢!
返修倒是没必要了,常检查一下就行,注意让天线头直了就行了!

网友C(2014-03-07):
JR的天线确实得改进下了,本人所有接收 包括卫星  使用前全部拆开 用热熔胶稍加固

楼主:
引用 网友C:
JR的天线确实得改进下了,本人所有接收 包括卫星  使用前全部拆开 用热熔胶稍加固

是的!多检查!不经意的地方容易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