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坦克跳來玩四軸當新人, 做了個450配置求大家意見指點討論請教!!!!

楼主(2014-01-09):
大家好, 數月前被同事勸誘入了一台查哈博森H107C, 在野外放坦克之餘也飛一下小四軸, 感覺到四軸的魅力!
最近坦克方面暫時沒有升級的需要, 想來入手四軸折騰一下, 主要想玩航拍或去掉腳架玩3D飛行, FPV以後再考慮, 沒米一步到位呀
求大家意見指點討論請教!!!!

不多說了! 以下是小弟目前想入手的設置:

机架: F450机架 ($44)
电调: SKYWALKER 好盈天行者 40A 无刷电调 (53x4 = $212)
電機: 朗宇Angel系列 A2212 KV800 四軸無刷/馬達電機 (45x4= $180)
桨   : APC 1047 正反槳 副廠槳 四軸正反槳 (8x6 = $48)
飞控: 雷讯的APM 2.6 + +6MGPS(GPS 含外壳带可折叠 GPS支架) ($638)
控   : WFT06II 高速6通道遙控設備/天地飛第二代6A2.4G (之前坦克用的)

以下一些疑問求解!!!!!!!!!!
1.電機用KV 800是朋友推介, 低轉速也能飛亦較省電, 但Angel系列大家推介不?
2.桨同問, 還是用碳纖維的好?
3.航拍方面較入門的配置有不? 雲台是必需的? 只掛個600線鏡頭在机架沒雲台也能做航拍? 還是相機做航拍最方便?
4.我的天6A2控能配合APM 2.6不? 看APM需要一個三段开关的ch 5, 但我的天6A2 ch5是二段开关, 也可行? (暫時只要Stabiliztaion mode和定高模式)
5.APM 2.6只需用mission planner作調試? 還是要一個叫APM planner的? 求解
6.朋友說APM這類開源的會有太多變化種類, 使用别人發佈的會很難入手和調試, 所以推介我用NAZA,
但NAZA好像很簡單, 配GPS價格也不菲, 又不能再升級使用超聲波,
對一個入門的新人大家推哪款?

補充一下:
我大學修電腦的, C++, java, OOC也會, APM需要自己寫程序??? 能解說一下APM實際需要做什麼編程? Mission planner就是編程的GUI?

以上問題感謝眾模友給意見多多指點請教!!! 小的在此先感謝模友們

网友:
多轴 固定翼 都想上啊   我现在在玩直机。

网友A:
机架没必要DJI,45块钱一个的用的人多着呢,我FPV一直用的事,炸鸡多次没啥事。。NAZA也不是唯一选择,还有APM,玉兔2。电机用KV980的,angle廉价,有米就用X2212。。

网友B:
尽管我是用从MWC入手的,也玩的可以了,但对于航模新手和不熟悉程序的人,飞控我也推荐NAZA LITE +GPS ,才999。主要是不需太多调试就可以飞的很稳了。(当然,我是不会买NAZA的,MWC四轴我基本已经拿下了,飞3D够了。但尽管我是固定翼老手+高级程序员,MWC一路走下来,感觉困难重重,所以不建议新手玩MWC或其他的开源飞控)。
电调用天行者20A就够了。
电机KV800的话用1047桨,无论是3D还是航拍会觉得升力不足,建议还是KV1000。
45元的杂牌机架是有软的问题,但还是可以飞的。我开始也是这种机架,但发现挂卡片机后有机架共振,现在刚装好铝合金机架(才50元),刚度好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四轴,还是naza飞控好用,调试简单,前几天飞行,阵风有种能把人往前推动的感觉,我的naza在天上定的稳稳的 ...

3分鐘真的太短了呀, 有什麼因素令時間只有3分鐘?

网友:
引用 楼主:
3分鐘真的太短了呀, 有什麼因素令時間只有3分鐘?

至今找不到原因。有人飞出来8分钟的。无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尽管我是用从MWC入手的,也玩的可以了,但对于航模新手和不熟悉程序的人,飞控我也推荐NAZA LITE +GPS ,才9 ...

大哥能說說开源飞控實際上要调试編程的工作是甚麼? 編寫程式? 還是可以靠GUI作调试?用40A是朋友推介, 亦為日後升級準備, 用40A應該安全吧?
电机机架方面感謝意見
卡片机是什麼??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土豪我们做朋友把

来我Q群 大家交流交流 228678779

我才不土豪啦
剛出社會的青年呀用自己的薪水玩愛好而己

网友E:
若楼主現在只想 飞自稳和定高,, 入apm就对了(apm2.5.2,, 內置罗盘的),, 只飞控板很便宜,, 默认参数已很稳,, 要定奌、自动航線、自动返航的才需加gps...

网友F:
开源有开源的好出学会了是你自己的。
用naza 不是不好,简单稳定性能好
但是开源可以学到更多东西,不多说还是看你自己的需要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若楼主現在只想 飞自稳和定高,, 入apm就对了(apm2.5.2,, 內置罗盘的),, 只飞控板很便宜,, 默认参数已很稳,, ...

默认参数已很稳呀...好象真的不錯
但2.6不內置罗盘不是能少干擾?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进我Q群 大家一起玩 228678779

加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开源有开源的好出学会了是你自己的。
用naza 不是不好,简单稳定性能好
但是开源可以学到更多东西,不多 ...

我也想挑戰折騰一下, 所以考慮了APM,
但用玉兔2的朋友聽到开源的就勸我用NAZA較好
开源飛控還是不了解呀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也想挑戰折騰一下, 所以考慮了APM,
但用玉兔2的朋友聽到开源的就勸我用NAZA較好
开源飛 ...

有心学一切都不是问题的。祝你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心学一切都不是问题的。祝你爽飞

感謝勸導

网友G:
机架,不差几十块的话,建议入sk450,扩展性比f450好些,毕竟多了一层中心板,设备安装空间更富裕,适合新手走线不是很精简的时候使用
天行者40a没必要,看着价格比20只贵了几块钱,但是重量上多了不少,450这个级别的机器,减10g都有意义,所以40没必要,20a足矣
电机没什么说的了,a2212的话,800kv肯定小了,980吧,不建议x2212,如果想再好点,可以考虑v2216或者x3108s
桨的话就apc或者仿apc吧,刚开始,只求能飞,肯定还要时间来熟悉的,桨是少不了炸的,仿apc价格合适一些
飞控我个人建议naza比较好些,虽说apm价低功能多,但是单就易用性上来说,naza更适合一些,毕竟你是为了飞,不是为了调,说白了,apm调好了,也就跟naza差不多,多轴这东西,飞控跟飞控单就基础功能来说,差距不是那么大,这个只是个人建议,虽然我也用apm,但真的没觉得比商品控的优势突出在哪,除了价格便宜花哨功能多,其实真的飞的多了,你会发现什么地面站,外场调参这些功能其实用的频率是非常低的,用的最多的,仍然是最基础的飞行控制功能。举个例子来说,我的600轴距的四轴搭云台+黑狗,我是不敢用apm飞到1公里开外的,但是用naza即使是lite,我就敢。

网友:
这绝对是个好贴 顶起

网友:
想折腾就APM,不想折腾就成品,不然时间都用来折腾了,哪还有时间飞?买成品飞控吧,稳定,省时间,不过不要太依赖GPS,这个稳定的时候很稳,也容易受干扰出问题,以后要航拍FPV什么的最好用比2212拉力大一点的2216、17 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机架,不差几十块的话,建议入sk450,扩展性比f450好些,毕竟多了一层中心板,设备安装空间更富裕 ...

先謝過大哥的意見
机架看了一下某寶上的sk450, 看起來好象比F450單薄? 沒問題? 較輕? 理線材方面我是有點經驗的
想了解一下其實什麼配置/大小才用上40A?
如果APM用官方的固件來飛有什麼問題不? 應該也是比不上NAZA吧, 性價比應該不適用來比較飛控吧? 我是喜歡功能多一點日後可以多擴展升級享受多
但照大哥說明APM看來真的不能放心飛遠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机架,不差几十块的话,建议入sk450,扩展性比f450好些,毕竟多了一层中心板,设备安装空间更富裕 ...

分析的相当有道理,想问下 apm 的gps 需要配6m 还是6h呢,实际效果相差大吗?
毕竟  naza 含gps 999  apm+6h 也就600多点的价格。

网友:
如果APM的配6H的GPS,还不如直接入NAZA了,我是玩MWC的,虽然还没玩好。升级先考虑APM,如果我哪天有多点的预算,我会考虑NAZA这些商业飞控。

网友:
引用 网友H:
分析的相当有道理,想问下 apm 的gps 需要配6m 还是6h呢,实际效果相差大吗?
毕竟  naza 含gps 999  ap ...

其实6m与6h对于国内使用的民用级gps信号来说没什么本质区别,兔群的技术做过测试,6h的优势对比于6m是搜星更快,也就是冷启动时间短,至于定位精准程度,做个比较来说,误差2米跟误差5米,实际使用几乎是没有区别的,naza v2,零度的x4,还有xa的sx,这些,都是6m

网友:
引用 楼主:
先謝過大哥的意見
机架看了一下某寶上的sk450, 看起來好象比F450單薄? 沒問題? 較輕? 理線材方面我是有 ...

电调的大小,首先肯定是选好电池相对应的s,必须要支持,然后看电机通过的最大电流,3s这个级别的电机,多数满油门状态也就20a不到吧,所以说20a足够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默认参数已很稳呀...好象真的不錯
但2.6不內置罗盘不是能少干擾? ...

我一直用apm 2.5.2,, 只要注意奌设備位置,, 做好飞控減震,, 就算內置罗盘的已很好飞了,,

而且 也可以加外置罗盘..... 5883L 最便宜的6.9元

网友E:
引用 网友G:
机架,不差几十块的话,建议入sk450,扩展性比f450好些,毕竟多了一层中心板,设备安装空间更富裕 ...

不至于吧? 国外的玩APM飞固定翼都是飞数十公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至于吧? 国外的玩APM飞固定翼都是飞数十公里的......

我也用apm配简单的动力飞过1公里之外的,但是不会用它带我几千块的云台+摄像设备,更不会用它带我几千块的飞机
目前也没看到有人用apm做整机过万的系统去长距离大高度作业,说白了,对他的性能我不否认,只是对稳定性保持谨慎。

网友:
那过万的DJI 也有说自炸和飞走的,, 自己上网找一下....

楼主:
除了飛控問題外, 小的還有關於控的疑問
飛四軸, 不論NAZA還是APM, 大家覺得用天6A2可以嗎? 我本來有一個天6A2玩坦克用, 需要再入手個天7/8/9???
以及六通的接收機能和天7/8/9對碼和使用嗎?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大學修電腦的, C++, java, OOC也會, APM需要自己寫程序??? 能解說一下APM實際需要做什麼編程? Mission pl ...

先***謝過模友詳細回答!
小的消化一下再看還有疑問不

网友:
祝早日爽飞...

网友:
我之前也是玩坦克的。。。。99A,现在也玩四轴了

网友:
都说APM难调 我郁闷了 实际就是个PDI 说夸张点随便动动手指头都能飞起来 反正我入了APM之后只是把自稳P调了下 完全可以很稳定的飞了 无风飞行自稳模式感觉都和悬停差不多 真心调试起来很简单 我这样的屌丝是用不起NANZ的 一个gps大几百 介意入APM 你不二的选择

网友J:
引用 网友I:
我大學修電腦的, C++, java, OOC也會, APM需要自己寫程序??? 能解說一下APM實際需要做什麼編程? Mission pl ...

1:电机的选择,如果稳妥起见就用朗宇和恒力,想体验一下非主流个人推荐飓风和维奇,看电机做工取材和官网效率表都很好,我刚入的四个维奇4010,对于这样比较陌生的电机就看楼主敢不敢入了,期待自己的选择没错吧。
2:螺旋桨的选择,这里有个误区,还是推荐直接上碳桨吧,其实桨这个东西用的差了稍微磕磕碰碰就会在靠近桨圈的部分有折痕故而不能正常使用,倒不如用碳桨,四轴一般飞起来很稳的,操作谨慎的话稍微的碰撞摩擦碳桨的高强度完全可以免疫,别小看了碳桨的坚固性,换做仿APC的话碰一下也许就要换了,当然这个和机架的重量成正比的,总之一句话,如果碳桨都坏了,其他差桨也必坏,只是碳桨的表现是碎裂,而仿APC是有折痕,应为软吗,不过有折痕的桨还能用?
3:关于FPV,楼主这个配置也就挂摄像头玩玩了,当然如果追求高端一点玩的过瘾自然是要有云台和狗或者微单的了,毕竟高清的画质和稳定性以及可控性都不是一个档次的。
4“我不知道楼主的天6有没有三段开关,如果有一个三段开关就可以了,不管在几通道,这个通道你插在APM哪个通道上就是几通道,比如你的6通道是三段开关插在对应的APM通道5即可,简单的说就是通道是可以自由改变的,APM是在5通道实现六种飞行模式,如果你没有三段开关只是两个两段开关的话就只能实现4种飞行模式了,要想玩的好这个控迟早得换。
5:APM的调试可以看泡泡老师的教学,简单的说电脑下载一个驱动然后下载调试软件,USB把APM和电脑连接起来就可以调试了,当楼主入了一款飞控,才是入门的开始,空白期也会随着时间一点点消失,一般入了APM的小白完全可以在三到五天摸索明白,当然了,除了论坛还可以加APM的群,里面有很多APM使用者,相信能帮到楼主的任何问题。
6”对于这个问题我不大明白,应该只要是买个APM,版本一样的前提下软件方面都是一样的吧,只是在硬件上的差别了,简单的说使用感受一样,质量上有差别而已。
再追加一个问题,APM2.5和2.6的区别是2.6少了一个电子罗盘,然后再无区别,你把2.5的罗盘拆了就是2.6,优点是避免了内置罗盘干扰什么,具体我也不清楚,是的,实际上2.5应该比2.6还要贵,不过加装GPS的话就抵消了,毕竟2.5的GPS不需要有配罗盘,而2.6的需要,归其底还是2.6的好些。
—————————————————————————————————————————————————————————————————————————————————————————————如果楼主看完这些就会发现一个共同点,多旋翼FPV就是一个坑,一个很大很大的近乎填不满的深坑,是的,比玩LOL剑圣不学大还要坑,当楼主接触之后,就会慢慢发现初期的投资不过是九牛一毛,真正花钱的开始是在升级FPV设备的时候,你会发现机架太小了,电调得换6S了,电机得买大的了,电池太小了,充电器要升级A6了,遥控通道太少了,图传数传OSD没有了,摄像头得换狗了,挂狗得买云台了....没办法,人心都是无底洞,在此劝告众摩友,知足常乐,量力而行,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额,扯到哪里了....

网友:
是个坑,已经投入两三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1:电机的选择,如果稳妥起见就用朗宇和恒力,想体验一下非主流个人推荐飓风和维奇,看电机做工取材和官网 ...

大哥的意見也是非常有益的呀!
控方面我打算入DEVO 10了, 天6A2上沒有三段开关的通道, 乾脆升級
機架換個有PCB的450

APM方面, 會否如樓上所說稳定性有不足??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哥的意見也是非常有益的呀!
控方面我打算入DEVO 10了, 天6A2上沒有三段开关的通道, 乾脆 ...

不怕吧。飞450的用Apm默認值是很穩的。

我的朋友有兩架Apm, 一架Px4的多軸(就是他拉我入坑), 據他說Apm的默認值就是用450調出來的。

我的機架之前都飞默認,已很穩。最近做了次autotune, 但我個人是感覺不到差別。。。。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哥的意見也是非常有益的呀!
控方面我打算入DEVO 10了, 天6A2上沒有三段开关的通道, 乾脆 ...

我飞过APM330轴距的四轴和800轴距的六轴,仿照别人类似轴距的PDI参调,绝对可以稳飞了

楼主:
東西都在路上了, 現在先學習一下PDI, 爽飛了再回來報告

网友:
航拍的话 电机小了 至少2216

网友:
新手推荐用naza lite 调参简单些 稳定性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