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精灵2Vision的两个问题

楼主(2014-01-09):
请教:Vision回传给智能手机图像的分辨率是多少像素乘多少像素?此外,一直闹不清楚,精灵悬停是靠什么测量高度的?谢谢!

网友A:
老爺子!幫您回答!不正確別噴我唷!vision圖像分辨率!如下圖!

關於高度!停懸好像是靠(氣壓計)測量

网友B:
在飞控内部有个传感器颜来定高,像素不清楚。

网友C:
内置naza飞控,naza内置气压计测定高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爺子!幫您回答!不正確別噴我唷!vision圖像分辨率!如下圖!

谢谢指教!也就是是说无论智能手机屏幕的分辨率有多高,只能看到不高于640*480的图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飞控内部有个传感器颜来定高,像素不清楚。

谢谢指教!我也认为应该有个测高度的传感器,就是不知道在哪里?虽然原理上GPS也可以测高度,但是精度不高,而且精灵在关了GPS控制改为姿态控制时而然能保持高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内置naza飞控,naza内置气压计测定高度

谢谢指教!我也认为应该有个测高度的传感器,就是不知道在哪里?

网友:
目前分辨率最高只能是640x480。 至于测高度 肯定不是GPS 因为室内可以显示高度。 具体什么不清楚。

网友D:
老顽童,您好。vision的传送最高分辨率是640*480,这是受到本身传送的带宽限制,如果再高就会卡画面。高度测量是靠飞控内部的气压计来测量的。

网友:
气压计~记得以前还专门拆开看过内部长啥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老顽童,您好。vision的传送最高分辨率是640*480,这是受到本身传送的带宽限制,如果再高就会卡画面。高度 ...

谢谢指教!明白了。精灵的悬停能力确实很强,有高度传感器的功劳。

网友(2014-04-03):
引用 网友D:
老顽童,您好。vision的传送最高分辨率是640*480,这是受到本身传送的带宽限制,如果再高就会卡画面。高度 ...

请教 精灵2vision竟然不支持地面站吗.
以后会不会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