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那个催,装x3金属尾波箱时,螺丝断里面了

楼主(2014-01-09):
这事儿主要怪我,买的是升级的金属尾波箱,装的时候看的原装的说明书,而没有看改装件补充的说明,螺丝用错了,锁紧波箱到尾管时用成了m2的自攻螺丝了,是说怎么越上越紧,使劲拧结果断里面了,大家帮我看看会不会有影响啊?我觉得影响不大,锁紧主要靠下面那颗螺丝吧?

网友A:
没关系!! 不炸鸡的话。 最起码能坚持1年!!

网友B:
金属件哪有用自攻螺丝的啊,常识啊。。

网友:
断了呀  没得救了

网友C:
我今天把横轴螺丝给拧断了,拧进去一半,拧不进去了,也拧不出来,一用力,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关系!! 不炸鸡的话。 最起码能坚持1年!!

就想听你这句话,,否则我的悔死了,幸好先拧的上面那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金属件哪有用自攻螺丝的啊,常识啊。。

就是没有经验的嘛,压根儿就没有仔细想,按到说明书就开始弄,买个教训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今天把横轴螺丝给拧断了,拧进去一半,拧不进去了,也拧不出来,一用力,断了。

嗯,x3的螺丝ms很容易拧断哦,要特别小心一点,我专门问了dannywang,拧入塑料件的都可以不打螺丝胶。

网友:
电转穿过去直接用螺栓对琐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今天把横轴螺丝给拧断了,拧进去一半,拧不进去了,也拧不出来,一用力,断了。

假总拿到的横轴可能有攻丝的问题,这问题很早期出现过几次,后来全部有加强改善了,但还是有极少数可能攻丝过程中不顺导致丝牙不够漂亮导致。
假总下回买配件时备注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假总拿到的横轴可能有攻丝的问题,这问题很早期出现过几次,后来全部有加强改善了,但还是有极少数可能攻 ...

今天装新x3的时候碰到的,我以为是我先拧了一半螺丝,然后两边一起拧,另一半被螺丝胶粘住了或者拧歪了卡死了。都没好意思说,原来是这样。没事,小问题。

网友:
常识常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