桨的静平衡该怎么做

楼主(2014-01-09):
大家说粘哪种胶布好,我粘的是纤维胶带,尽量往轴的部位粘,粘在桨的下面,也就是迎风面,觉得好看,是不是应该粘在上面啊。大家是怎么做的。

网友:
我现在就是贴在下面,但是肯定会对气流产生影响 但是贴上面又太难看了....呵呵 买日本产的透明胶来解决吧,这样可以贴上面

网友:
直接打磨。。

网友:
干吗要粘啊,那得增加多少阻力呀,用刀刮桨多好,还能减轻重量

网友A:
喷灰做平衡最好,不影响气流也不会脱掉

网友B:
以前玩直升机都是贴纸
现在玩多轴跟着别人打磨。。。碳桨磨了半天,编制的纹路都磨出来了。。。现在开始担心强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喷灰做平衡最好,不影响气流也不会脱掉

这办法貌似不错啊

网友:
可不可以用自喷清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以前玩直升机都是贴纸
现在玩多轴跟着别人打磨。。。碳桨磨了半天,编制的纹路都磨出来了。。。现在开始 ...

如果连编织的纹路都磨出来了,我劝你还是不要用了,出厂质量也太差劲儿了!
一般情况下做平衡需要少许的磨一下应该就好了!

网友:
潜水的努力学习本领来了,我是新手,现在一直用着透明胶带绕圈粘

网友C:
静平衡都是骗人的,越做越振
不做动平衡,都是瞎扯淡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静平衡都是骗人的,越做越振
不做动平衡,都是瞎扯淡

请问怎么做动平衡?

网友:
用纱布打一下~

网友(2019-10-23):
引用 网友D:
请问怎么做动平衡?

好多年了。航模圈各种设备都有了,就是没见过动平衡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