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1代的GPS搜星速度

楼主(2014-01-09):
我是多轴新手,刚收了个精灵一代,非自旋桨那个,naza m飞控的,现在有个小问题,每次出去飞,GPS都要好久才能红灯不亮,刚接电时是3红灯闪一绿灯,2、3分钟红灯2闪,4、5分红闪1次,之后不知多久红灯才不闪了(因为着急已经飞上了),换块电池依然很慢啊,请大家指导一下,是不是我的GPS有问题啊。

网友:
冬季气温低,电子件会受影响的。最好想办法把飞控和电池做个保温。会好一些。
另外,你的NAZA是最新版本吗?升到最新版本会有改进。

网友:
會全綠燈亮!表示接線因該是沒問題的?
gps接收訊號強度、會隨著很多因素而產生變化,(如濕度、障礙物、干擾等等)
訊號弱了等待的時間當然長些,很合理正常
試著先換個地方試試吧!

网友:
是不是周围高楼过多。四周尽量空旷

网友A:
我也喜欢精灵。收了多少钱几成新

楼主:
谢谢大家的帮助,是在楼下飞的,另外当时温度在0度左右的,改天找个空旷的环境再试试,另外问下,一般多久红灯不亮,只有绿灯再闪正常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的帮助,是在楼下飞的,另外当时温度在0度左右的,改天找个空旷的环境再试试,另外问下,一般多久 ...

楼底下正常的。 高楼周围搜的很慢甚至搜不到6颗,你去公园或者去附近的大学操场飞。 放假前别去中学操场 要不一下课后果很严重... 一群初中狗围过来问这问那的,比大妈都可怕。

网友:
我的精灵1也是这个情况,以前搜星很快,2分钟搞定,现在需要5、6分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也喜欢精灵。收了多少钱几成新

您好!我新入Vision ,精灵1退居二线,若同城的可以考虑转让。欢迎结为朋友。

网友:
v1主控的gps大概2,3分钟差不多了,也真有可能因为季节,我现在总觉得自己的预热时间好像变长了

网友:
我这个也是 最多就6星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您好!我新入Vision ,精灵1退居二线,若同城的可以考虑转让。欢迎结为朋友。

老爷子不挂微单啦?
vision 没有 2 好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老爷子不挂微单啦?
vision 没有 2 好吧。

Viion的一体化做的最好,它的球型相机也好拆卸,改挂其他不难。不想自己DIY,不仅有技术难度,而且可靠性差,最后算帐也不少花费。精灵1做备份。不过外出时带不了两架模型,而且放家里有些占地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Viion的一体化做的最好,它的球型相机也好拆卸,改挂其他不难。不想自己DIY,不仅有技术难度,而且可靠性 ...

vision 也有好处,它用5ghz的控,配合使用wifi遥控器控制狗,或者照相机不会干扰遥控。

网友:
引用 网友C:
vision 也有好处,它用5ghz的控,配合使用wifi遥控器控制狗,或者照相机不会干扰遥控。

是的,2.4g的设备多,容易相互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