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凤凰模拟器中3D模式螺距问题

楼主(2014-01-09):
      本人新手,已经在模拟器中练习了几天悬停,但是手痒也想试试乱飞3D,反正模拟器里面不怕炸机嘛,于是就在网上查了下设置了控的特技飞行的油门和螺距。

      控是DEVO7E,我是这样设置的,特技飞行,油门:L=100 M=75 H=100,螺距:L=-50 M=0 H=+55。

      但是飞行的时候打开3D开关螺距好像也没变发生变化,只有油门变了,开了3D,飞机倒过来之后,油门打到最下也不会向上飞,直接就炸了,不知道怎么设置才行,即使我把负螺距设置为-100也不行

      到底要怎么设置才行呢?还有那样设置我用来飞真机可以不?

网友A:
油门:L=100 M=75 H=100可以。要选能3D的模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油门:L=100 M=75 H=100可以。要选能3D的模型。

那里面的直升机基本都能3D吧,只有很少的4通机,主要应该还是螺距上有问题。。。或者是其他设置上的问题。。

楼主:
求高手来解答一下

网友A:
我的螺距不用调,45度一条对角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螺距不用调,45度一条对角线。

是在模拟器里面还是控上面设置的螺距?

网友:
我的螺距两边都不用调,遥控器上螺距曲线是45度一条对角线,要打开3D开关,而且倒飞比正飞还稳。

网友:
模拟器全部默认曲线就可以了 选固定翼模式

网友:
遥控器全部恢复默认曲线

楼主:
我试过了,好像devo7e的3D开关凤凰模拟器检测不到,打开3d开关后只有油门曲线变成3D了,螺距没变,我现在是在键盘上设置的按键“3”为3D开关。不知道有没有什么解决方法

网友(2014-10-12):
和楼上一样的问题,求高手支招!

网友:
还没有练习模拟3D,也想知道。

网友(2014-12-25):
同求啊
我是天地飞7  控
设置了3D  油门 螺距 都是 V 字    为毛 油门拉杆在最低 也能飞上去(这个时候螺距应该是负数12度啊)
感觉就像 切了3D  只是油门变3D  螺距没有变

网友(2015-08-31):
我刚刚试了下,你只要把油门设置成v曲线,螺距设置成45度斜向上的曲线就可以了

网友:
模拟器设置点开,遥控器通道设置。螺距一档用3通道油门控制,油门一档调到其他任意闲置通道,打钩默认全开,好了去翻吧

网友:
我也是你那过程过来的
你的控 就 初始设置就可以   全部在模拟器上设置就可以    油门调100   70     100    螺距不用变    原来的0-100就是负螺距    水平     正螺距的设置
相当于你真实的调整好了螺距

网友:
模拟器不用像真机那样设置的。
凤凰模拟器是这样设的:要把油门曲线设置V型即可。操作方法:系统设置-控制通道设置-选择使用的遥控选择编辑模型。油门曲线设置直接选V型,无需改动任何数字。
这些设置是在电脑上(凤凰模拟器的菜单)完成,无需使用摇控器上的菜单。
只要油门曲线设置选V型,螺距默认设置好,摇控器上3D开关无论在何位置都是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