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装个250直机,各位老手看看这个配置如何,谢谢大家!

楼主(2014-01-09):
    直机新人一个,以前玩V911(V911-2),现在想入个250飞机,主要在室内飞,感觉450太大,在室内整个一个血滴子,不敢搞。另外,还想熟悉体现一下装机、调整过程和练习航线等等。根据别人意见,搞了个配置,大家都给点意见,兄弟我米少,就只能这样了。
飞机:          CX250SES 小盒散件装    *1

斜盘舵机:    银燕ES08DE舵机   *3

尾舵机:       恒吉MD922舵机   *1

陀螺仪:       Kbar陀螺仪    *1

电调:          飞越TL2346-02    *1

马达:          飞越 Tarot 250 30A无刷    *1

电池:          nano-tech  3S 11.1v 850mah 25-40C     *3

遥控和接收已经有天六二

网友:
新人跟一个

网友:
只有小机的帮顶。

网友A:
漏了一样最重要的,飞越侧板梅花螺丝5包,各种对应的杂七杂八螺丝若干。。。

楼主:
引用 网友A:
漏了一样最重要的,飞越侧板梅花螺丝5包,各种对应的杂七杂八螺丝若干。。。

弱弱的问一句,侧板螺丝很费吗?5包。。。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弱弱的问一句,侧板螺丝很费吗?5包。。。

一包才10个,更弱的回答你,如果你不是装250老手的话,5包不多,我从试装到布线到现在正式起飞就用了起码20个螺丝(2包),不是圆头了就是滑丝了。多备点有备无患。
这个大小的机子就是螺丝问题最大,螺丝胶别打太多,我温柔航线螺丝胶都懒得上。

网友B:
CX的螺丝不用换
电池改T插
尾管买飞越
地板买飞越分体
主轴ALZ在打折
横轴用M2.5*35  12.9级螺丝
尾桨ALZ 42mm
银燕08 用的金属齿 8元一包的
空机最好买两套 少什么配件随时拿

网友:
引用 网友B:
CX的螺丝不用换
电池改T插
尾管买飞越

正确,再把大齿轮换飞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包才10个,更弱的回答你,如果你不是装250老手的话,5包不多,我从试装到布线到现在正式起飞就用了起码 ...

我是新手中的新手,看来得买10包螺丝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CX的螺丝不用换
电池改T插
尾管买飞越

兄弟,这样不就是直接买飞越的散件来装机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新手中的新手,看来得买10包螺丝了。

10包倒不用,你可以买ALZ的全机螺丝一包,好像才10来块钱,然后买几包飞越的侧板螺丝(梅花的头不容易坏)。
其他杂七杂八的配件,只要不影响起飞,都可以炸坏了之后再换,或者趁着年底商家活动多入点配件(大小桨,尾轴横轴主轴,皮带这些),大齿盘CX的貌似以来就是变形的,我买的飞越全新的也是变形的,后来还是用亚拓的,不过飞越够用了,自己加工弄平一下就行。飞越金属底盘全世界缺货了,我都买了半个月了,某宝没有一家有货,如果你找得到,还麻烦你PM个地址给我,谢谢。

网友:
尾舵机:       恒吉MD922舵机  不太好,就是用回亞拓 420

网友C:
搭车出一个没装好的亚拓250,,1300不带3gx,lz需要联系qq:1598670717

网友D:
250在室内飞还是太危险了,室内飞直接买个小六通更好。
无副翼天6II用不了,无副翼要7通道,比有副翼多了斜盘感度通道,买小六通可以连控一起买。

网友:
引用 楼主:
兄弟,这样不就是直接买飞越的散件来装机了吗!

坏了再替换飞越
易损件是主轴横轴桨尾管
和450不同,大齿基本不会坏,尾轴也不怎么碰的到

网友:
其他都很好,就是建议遥控器要换一下

网友:
主轴富丽的硬点,不大炸很耐用。横轴富丽的硬但是脆容易断。飞越的梅花螺丝容易滑头,原机的螺丝比它耐用。大齿盘富丽的也还行。十字盘飞越的比原机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搭车出一个没装好的亚拓250,,1300不带3gx,lz需要联系qq:1598670717

亚拓贵了点,预算不够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250在室内飞还是太危险了,室内飞直接买个小六通更好。
无副翼天6II用不了,无副翼要7通道,比有副翼多了 ...

天6II真不能用啊?

网友E:
建议楼主不要搞250的机子,在室内飞250压力也大,打到人同样血滴子。

V911在家里飞飞航线多惬意。

网友:
小鸡螺丝很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E:
建议楼主不要搞250的机子,在室内飞250压力也大,打到人同样血滴子。

现在感觉V911飞起来不过瘾,我已经飞坏一架,新买了一架V911—2,目前正在飞,每天中午飞4电,晚上飞4*N个电。

网友:
250绝对不是在室内飞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B:
CX的螺丝不用换
电池改T插
尾管买飞越

横轴换12.9级螺丝,炸鸡怎么泄力?

网友B:
引用 网友F:
横轴换12.9级螺丝,炸鸡怎么泄力?

M2.5会弯的,但是肯定不会断
M3不会弯,但是要换4个轴承垫圈胶圈

网友E:
引用 楼主:
现在感觉V911飞起来不过瘾,我已经飞坏一架,新买了一架V911—2,目前正在飞,每天中午飞4电,晚上飞4*N ...

楼主如果要一直坚持玩航模,那就直接入个450。v911在家里飞飞航线,再加上练练模拟器。
周末有时间就飞下450,那种感受是不一样的。等有一定条件了,再上个大的。。

250这个机子太贼了,室内飞不合适,室外又不抗风。
零件小,螺丝小,维修的时间长。。

比较适合高手玩玩,完善机群!!!

网友:
引用 网友B:
M2.5会弯的,但是肯定不会断
M3不会弯,但是要换4个轴承垫圈胶圈

飞跃的头好像是3的,天龙和亚拓应该是2.5的,以前怕12.9的太结实伤旋翼头一直没敢用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如果要一直坚持玩航模,那就直接入个450。v911在家里飞飞航线,再加上练练模拟器。
周末有时间就飞 ...

250搞好了,可以小蹭不修450就不行了
现在的3轴,飞什么机手感都差不了多少

网友G:
引用 网友D:
250在室内飞还是太危险了,室内飞直接买个小六通更好。
无副翼天6II用不了,无副翼要7通道,比有副翼多了 ...

无副翼六通够了吖

楼主:
看了以上几位朋友的留言,我又开始纠结起来了,到底该怎么办呢?

楼主:
引用 网友G:
无副翼六通够了吖

我也觉得6通道应该够了

网友H:
250在家也有杀伤力,特别是对家具

网友H:
引用 楼主:
看了以上几位朋友的留言,我又开始纠结起来了,到底该怎么办呢?

不必纠结LZ折腾130X室内小机不二之选

网友:
要在家里飞250得有点技术才行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也觉得6通道应该够了

天六II没用过,KBAR就用过,只用到油门副翼升降方向螺距尾感度6个通道

楼主:
引用 网友G:
天六II没用过,KBAR就用过,只用到油门副翼升降方向螺距尾感度6个通道

请高手进来解答,谢谢,不想浪费780再去买个D10控。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高手进来解答,谢谢,不想浪费780再去买个D10控。

6通够
我250用的D7E,未刷机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84221&extra=&highlight=250&page=1

楼主:
引用 网友B:
6通够
我250用的D7E,未刷机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84221&ext ...

呵呵,看来可以节约780了,不过我的天6 2是右手油门。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看来可以节约780了,不过我的天6 2是右手油门。

我也是日本手
这个左右手 可以改的

网友:
装机贴我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