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动车锂电改外场电源,求解

楼主(2014-01-09):
家里有36V10A的电动车锂电。车子刚买不久。冬天太冷没法奇。想加个什么降压改为外场电源给A6充电。用电动车时也不影响。哪位懂电的哥们帮出一下方案,需要购买什么

网友A:
直接成品板吧,DC-DC降压器,功率大些的。5A以内充电的蛮多的。

网友B:
网上有买成品的,48V转12V,电流10A,价格才13块钱。我从本地店里买的,25块钱,买亏了

网友C:
如果是铝酸电池就直接开盖好像3S电池一样飞出4组线就可以啦。

网友D:
DC-DC模块,简单便宜好用

网友E:
改内部串并就可以了,需要经常改动的话就弄个多刀多掷的转换开关

网友F:
我72V 20AH电动车用DC-DC 25A 可以带A6 A9 300W以内的充电器都能带,降压器直接从充电器取电,买个充电头插头就行了
我以前有个48V的电动车,也改了20A的12V输出,可惜是固定在车上的,后来车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