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单飞,尾巴差不多了,脚架还是偶尔低转抖,再请教啊(解决啦)

楼主(2014-01-09):
前天晚上在家把横轴拆了,重新检查O圈,把冰人原装的换掉,用alz的,感觉好像比冰人的软一些
买桨的时候又问了下小飞鸽的老板,说有可能是横轴太紧了,所以导致低转速脚架抖
于是把桨夹和中联之间的铝制垫圈在砂纸上磨薄了一些(一点点)
装机,感觉比之前松了一些(没有虚位,更顺了)
于是出去试飞,可是症状依然,但不是一悬停就有,而是电池飞个一分多钟以后就出现脚架抖
3D油门设置的是75%一条直线,普通模式是0-50-100,出现脚架抖切换3D就不抖了
请教一下会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主轴座的轴承刚换的,主轴也是新换的
顺便贴几张昨天飞后的照片
换了O圈,桨夹也换了,不抖啦

网友A:
慢慢排震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慢慢排震吧.....

机子想在的震动比较正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机子想在的震动比较正常

不是的...你去看看是不是尾轴有一点点的弯曲啊...这样也不行的...或者是那个尾桨的重量不一样啊...慢慢来吧

网友:
检查尾波板轴承,尾桨夹松动,尾旋翼做平衡。

网友B:
楼主,K8用了怎么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K8用了怎么样啊

还不错哦,前面的帖子有视频

网友:
额,跟我一样用神控!一样用飞越!

网友:
排震我觉得是修理飞机的精华所在!!!能找到震源的才是高手!!!

网友C:
LZ的现象是横轴胶圈太硬导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的现象是横轴胶圈太硬导致的

已经换了啊,我看网上有80度的O圈,难道换这种?

网友:
楼主 机上的冰人件真多!慢慢检查吧~没看到实物真不好下评论~

网友:
仔细排除、检查,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

网友:
普通模式的转速提高些试试

网友D:
lz能给一个K8连接1002的D10控刷机设置吗?希望分享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lz能给一个K8连接1002的D10控刷机设置吗?希望分享一下

我用的是原厂固件,刷机得我试了试,真的是不会用,所以又刷回来了
你刷了控可以用卫星了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原厂固件,刷机得我试了试,真的是不会用,所以又刷回来了
你刷了控可以用卫星了啊

卫星有!但是更不会设置了!不知道卫星的通道定义

网友C:
引用 楼主:
已经换了啊,我看网上有80度的O圈,难道换这种?

可以不用低转速飞就行,我的X5用的硬胶圈,低转速机身就抖,高转速没问题,震动也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卫星有!但是更不会设置了!不知道卫星的通道定义

我也没有试过,你如果用原厂固件我可以给你我的设置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也没有试过,你如果用原厂固件我可以给你我的设置

好!我再刷回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不用低转速飞就行,我的X5用的硬胶圈,低转速机身就抖,高转速没问题,震动也不大

嗯,本来也是这么想,但是心里不痛快,于是就换O圈试试,还真的好了

网友:
和我的差不多,装备和问题都一样,我是D10,K8!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我再刷回来!

华的接收我是这样接的,rxA是三个头,从上以次是黑、红、白,黑的接aile,红接elev,白接rudd
rxB接aux1,rxC接gear,rxC是尾陀螺感度,所以要在控上把陀螺仪设置在起落架通道
kbar上rd接尾舵机,ch1接升降舵机,ch2接螺距,ch3接副翼
连接大致就是这样,你先安装下试试,控上最好新建一个模型,不要用以前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