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大家APM设置的问题。(有图)

楼主(2014-01-09):
前两天指南针送雷家返修了,果然是硬件问题。刚弄好寄回来就迫不及待的装好了,加速度计和指南针校准都成功.
但是出现问题了,请教一下大家:我的APM四轴浆转起来拿在手上试,俯修正力方向正常,手倾斜时有反向的抵抗力。副翼修正力方向却是反的,也就是斜得越厉害,它就越往那边翻。我自稳模式起飞只推油门时,飞机会原地向右打转的。 加速度和指南针计校准是按照视屏里方法做的。。。

请问大家帮我看下装机有没有什么问题?还是地面站设置有什么问题呢?~~~谢谢了!!!
另外还有,我地面站在室外GPS收到星的情况下flightdat水平线一直在晃动,拿到家里GPS搜不到信号就正常了,奇怪!

网友A:
视频里,我可没教你把飞控转180度安装呀,
你可不能怪我视频教的不对呀。

网友:
我看着LZ没错啊

网友:
飞控安装正确,桨也没错,也许电机转向反了

网友:
电调的信号线检查下有没有插错。。。看四轴表现像副翼方向的电机通道反了,导致副翼修正错误和原地转圈

网友B:
你可以看看我的相关帖子,我也发现apm的地平线在严重的晃动。论坛里面好几个了。都是紫色的板子。

网友:
目测浆装错了

网友:
工厂 是做什么的

网友:
不装桨看下每个电机的转向吧,还有控有没有设置逆转。电机如果转向反的重新焊接下

网友:
关注,刚刚开始玩四轴

网友:
如果楼主是红色向前,楼主的飞控正好安装反了~
另:apm电机安装方式和DJI系的可是不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视频里,我可没教你把飞控转180度安装呀,
你可不能怪我视频教的不对呀。

谢谢泡泡和大家的热心回复!
1.黑色机臂是前进方向。
2.由于我用的是spektrum的接收机(和JR的通道顺序是一样的)飞控接法是:1副翼 2升降舵 3油门 4方向舵 5飞行模式,控调的是固定翼模式。
3.浆和电机应该都没有错,俯视方向:电机1(右前)逆时针 ,电机2(左后)逆时针, 电机3(左前)顺时针 电机4(右后)顺时针。。。而且风都是往下吹的望大家解我困惑~~~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看看我的相关帖子,我也发现apm的地平线在严重的晃动。论坛里面好几个了。都是紫色的板子。

您好!我是雷迅的2.6紫色的板子,只要GPS在室外收到信号地平线就会晃动,拿到室内就稳住了。。。你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视频里,我可没教你把飞控转180度安装呀,
你可不能怪我视频教的不对呀。

APM飞控支持在任意方向旋转,只要是45度的倍数,都能安装哦。
外置罗盘也是。

只要正确设置安装方式就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泡泡和大家的热心回复!
1.黑色机臂是前进方向。
2.由于我用的是spektrum的接收机(和JR的通道顺序 ...

FUTABA的接收机才是:1副翼 2升降舵 3油门 4方向舵 5飞行模式,
JR的接收机应该是:1油门(T)2副翼(A) 3升降(E) 4方向舵(R) 5飞行模式(G),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泡泡和大家的热心回复!
1.黑色机臂是前进方向。
2.由于我用的是spektrum的接收机(和JR的通道顺序 ...

spectrum 接收机貌似1通道是油门,2通道是副翼。

楼主:
引用 网友A:
FUTABA的接收机才是:1副翼 2升降舵 3油门 4方向舵 5飞行模式,
JR的接收机应该是:1油门(T)2副翼(A ...

我JR的控,接法是:接收机1(T)—飞控3,接受机2(A)—飞控1,接收机3(E)—飞控2,接收机4(R)—飞控4,接收机5—飞控5
请问泡泡对不对?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JR的控,接法是:接收机1(T)—飞控3,接受机2(A)—飞控1,接收机3(E)—飞控2,接收机4(R)—飞控4,接 ...

没错,对的

楼主:
那估计有啥地方出错呢?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