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0慎用外掛模組的发射机,否则很难对频成功!

楼主(2014-01-09):
昨天发帖高调入手150,引来土豪声一片

那就权当几天过把瘾吧。

不过我今天发文的内容是,本土豪差点要被这个150的对频弄哭了

我从早上11:00一直到刚才,疯狂的不断对频,爬文。。无数次的对频啊!
红灯依然常亮!期间换了2个发射机(都是9X+S牌DMS2模块)

最后没得法子,在对岸的官方论坛找到一个帖子有人说用***组模块是很难成功!

这是猛然一回首,看见房间角落放着一个满是灰尘的DSX7。这个可是原生的DSM2.朋友的控一直没玩放在我这里半年了

果断拿来又开始了重复了几百次的对频工作。这下好家伙一次成功!双绿灯常亮!
这一瞬间我了~~

网友:
哈哈  慰问一下

网友:
是鸡冻的泪水么!~~~~哈哈

楼主:
首飞成功,很稳,但是不是很爆。。。
然后切3D没多久,彭的一声。。貌似射桨
原来是大齿滑出了主轴,大桨瞬间极限最大螺距。。什么损失也没
但是大齿为什么可以滑出来不解
研究中。。。

楼主:
看了另外一台机才知道,下面有个螺钉锁紧主轴屁股的。
不知道是原来没有钉子还是没上胶飞出来,难怪动力感觉很怪。
这个钉子主轴包配有,我找出一颗上紧。再飞。3D无恙。。依然无震,声音是没有那种爆浆的感觉,当然我只是门口路灯下切3D悬停
改日再飞看看。。

网友:
不会呀,用8FG +之前飞MCPX改的飞梦DSM2系统  一次对频成功,用的是市面上 40块的DSM2 卫星。

网友:
没损失就好哈

网友:
我家DSX9和DSX7都是原生DSM2的。。。

网友:
能想象的出王子对频成功那一霎那的感觉

网友A(2014-03-22):
刚买了一个150,控是JR DSX9,应该是原生DSM2,请问能给个对频调试的链接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买了一个150,控是JR DSX9,应该是原生DSM2,请问能给个对频调试的链接吗?谢谢!!!

原生的直接对频应该没问题,9XII后来也成功对上了。
不管是DSM2 还是DSMJ MSMX 只要你有原装接收机,如6100e这种,
先用传统办法把卫星挂在原装接收机上,卫星对频好后,
直接把卫星挂在150主板上面就可以飞了。不必按照150说明书的插对频线到150主板什么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原生的直接对频应该没问题,9XII后来也成功对上了。
不管是DSM2 还是DSMJ MSMX 只要你有原装接收机 ...

谢谢指导。但我还有一个问题想请教:我是原装的DSX9 ,之前按照说明上的,将原厂的卫星接在150上,对频成功,也飞了很多起落,实然有一天在没有炸机的情况下,一块电池飞完,更换另一块电池时,150就没有反应了,然后反复对频的动作:插对频线、卫星***闪、开控、卫星常亮(之前这种情况就表示成功)、拨电池再插,卫星依然常亮,但是150完全没反应,舵机也不动,想请问是什么原因?已经重复上述动作10次以上,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指导。但我还有一个问题想请教:我是原装的DSX9 ,之前按照说明上的,将原厂的卫星接在150上,对频成 ...

这种情况是主板的问题吧?你可以按照我的,弄个原装大接收机。先把卫星对频好后,直接插到150可以。
这样都不行没办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