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L震动

楼主(2014-01-09):
机子是450L,前段时间炸鸡,修理后,这周一飞了几次,没什么问题。几天没飞,但是今天飞的时候飞悬停时有一些震动。震动幅度不大,但频率很高,好像是左右晃。经过检查主轴横轴都没问题,也没有双桨,请教大神们是什么问题。

网友A:
我的也会这样,后面空中断轴后,就直接拆光送人了。

楼主:
也不是一直震动,有的时候几秒就不震了,有时候震20-30秒,很奇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也会这样,后面空中断轴后,就直接拆光送人了。

......我就一架机子,可送不了人

网友B:
机身左右震动???

网友C:
之前我那450也是这种情况,应该是尾传动部分不够顺,引起震动

网友D:
轴承轴承轴承

网友E:
转速过低,提高点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轴承轴承轴承

可我的机子才飞了100多次,哪里的轴承要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之前我那450也是这种情况,应该是尾传动部分不够顺,引起震动

谢谢,我检查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转速过低,提高点试试

谢谢,我试下,不过炸机前后都没调过油门螺距曲线,以前也没有过问题,不过我试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机身左右震动???

对,不是摆尾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我的机子才飞了100多次,哪里的轴承要换啊?

100多也足够了,该换了,如果炸过的,主轴轴承必须换

楼主:
w99发表于2014-01-09 22:22:50

100多也足够了,该换了,如果炸过的,主轴轴承必须换
谢谢。

网友:
哦?不会和我遇到的情况一样吧,脚架抖?

网友:
大桨平衡
然后还有一个可能性不高的。。。量一下两只桨的长度!

网友:
还有旋翼头组件看看有没有变形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检查方法也很简单,就是拿一根主轴穿过轴承,这样来回转动,如果感觉到卡卡的,那就换轴承吧

网友:
轴承的可能性最大!

网友:
陀螺仪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