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40A好盈铂金电调设定速

楼主(2014-01-09):
木有设定卡,肿么弄?

控最大油门?

插电,电机叫得欢!不知道含义啊!!

求电子呻吟含义!求定速设定!包括控油门曲线!

谢谢!

网友A:
把调速器的定速打开,选择LOW ,调速器设置缓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调速器的定速打开,选择LOW ,调速器设置缓启动......

谢谢!非常感谢!!

网友B:
定速选low还是high,曲线百分比设多高,要先确定你的大桨转速用多少,再根据说明书上的公式算电机的电气转速,你还是去下个铂金的说明书仔细看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定速选low还是high,曲线百分比设多高,要先确定你的大桨转速用多少,再根据说明书上的公式算电机的电气转 ...

楼上正解!主桨转速=(电机电气转速*电机齿数)/电机极对数/主齿齿数,先确定自己需要的主桨转速,然后根据公式算出电机的电气转速,再根据好盈说明书上的定速表格,查看转速范围是在低还是高,选好之后根据曲线查看转速对应的油门大小,然后在控上将油门设置成直线,定idle在这个油门点即可

网友:
没感受到啥效果的飘过

网友(2014-02-18):
应该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