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合甩块是什么材质的?

楼主(2014-01-09):
各位玩油机的大大,请教一个问题:油机离合器的甩块是什么材质的?

网友A:
我玩车的离合器是铝合金的.而且没有来令片.灰机的不知道

网友B:
看起来像是钢的

网友C:
直升机的离合器甩块是生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玩车的离合器是铝合金的.而且没有来令片.灰机的不知道

我做油动坦克,现在用的就是车用铝合金的,容易坏,飞机的又太大,所以想自制一个,就是不知道用什么材料做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起来像是钢的

我也觉得应该是钢的,甩块要有弹性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升机的离合器甩块是生铁的

生铁的,甩块要有弹性才行啊,看样子像是钢的,求解

网友C:
生铁的,很脆的,我的油直甩断了3个甩块,后来我专门问了人,证实了我的猜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生铁的,很脆的,我的油直甩断了3个甩块,后来我专门问了人,证实了我的猜测!

好的,谢谢!我还以为这个东西很耐用呢,原来也会断

网友:
车的低级版本塑料材质  高级版合金        飞机的应该是钢的吧  罩子里还有一圈啥东西

网友:
明显是弹簧钢嘛,不然怎么回复原位

网友:
磁铁试一下。

网友:
是一种耐摩擦材料,和汽车的离合器片一样的,但有的也用铝合金、塑料、铸铁都有

楼主:
我还是买一个现成的回来用保险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