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啊,六轴起飞摇晃是为什么啊?

楼主(2014-01-09):
本人准新手,六轴刚弄好,起飞时候左右摇晃,感觉幅度有点大,油门一推也能上去了,悬停的时候感觉也有点轻微摇摆,降落的时候也是有点摇摆落地,用的格式10000的
电池
,什么也没带,就带了个电池。是不是重心问题?还是要调感度?我用的是GPS姿态模式,多谢各位前辈

网友A:
自己报一下配置。电池放哪儿?什么飞控? GPS姿态模式? 貌似要么GPS模式要么姿态模式吧

网友B:
看不见状态不好说,多数是重心不在中心

网友C:
感度偏低也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D:
插足 等高 同学习

网友E:
设置所有感度默认吧。

网友F:
感度在170左右,空载或在上狗云台一定都不会有问题

网友G:
新人的问题,内容太少,已知太少,大婶们不好帮你判断,你最好再说详细点。感度各是多少、电池放置位置,六轴起飞重量等等。

网友H:
LZ应直接上配置和視頻...

网友:
太轻了? 动力过剩?

网友I:
我来看大神回答

网友J:
要看你的重量,用10000的电池估计是大六轴以上的飞行器,如果加上低KV电机和大浆,估计是升力太大而负载不够。建议你加上云台再试,我的六轴也曾经出现过这种问题,空机太轻导致不稳定。

网友K:
调参如果任何感度都不行试下配重,报下配置

网友L:
听起来像是naza哈
,用naza的话尽量把动力配置提高一点,否则修正量不够导致摇晃,本人lite上800机架出过同样问题,升级动力已搞定

网友M:
说详细点

网友N:
检查重心,降低感度,增加配重。

网友O:
我也有同样的问题

网友P(2014-03-12):
LZ请详细报一下配置,这样简单不好判断问题所在

网友Q(2014-06-02):
引用 网友N:
检查重心,降低感度,增加配重。
内容基本原因都说到了,精辟!还有轴距,和降速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