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咖啡] Mobius 808#16V2 到手试玩

楼主(2014-01-09):
刚到手 Mobius也就是 808#16V2 试用了一下。

全重39克,包括内置的500mah电池,充满电可以连续录制30分钟以上;

镜头标准2mm螺口,可以自己替换不同焦距的镜头,兼容山狗suptig的170度镜头,成像质量大家自己看视频截图,

调参软件功能强大,可在线升级固件,锐度、亮度、对比度、白平衡,饱和度均可调

有镜头延长线,可以将成像元件和镜头延伸20cm,这个超适合固定翼

支持AV信号实时输出,并可以连接接收机5V供电,录像时耗电大概5v200ma的样子,电源问题不需要担心

拆除外壳和支架,只有25克左右,非常轻

试飞视频是精灵+mobius,由于风有点大,重量减轻了感度没调过来,所以不太稳定,大家莫怪

下面是视频截图、调参软件截图

网友:
SF是我的

网友A:
和山狗比起来哪个跟好些呢?

网友:
貌似也不便宜啊

网友:
优酷压得也太厉害了

网友B:
效果是不错,但是云台是一个难题。

网友:
咖啡,你写的太多了,直接给老刘地址吧,搞一个玩玩。

网友C:
咖啡哥,808一代和二代有什么更新了,你发表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效果是不错,但是云台是一个难题。

这个不是要来上云台的,这么轻,可以挂在飞机的任何位置,几乎不用考虑重心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咖啡哥,808一代和二代有什么更新了,你发表一下

一代我没用过,所以不好说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山狗比起来哪个跟好些呢?

山狗应该说是全面落后了,都不是一个档次的DSP芯片

网友D:
关心图传下来是否有延时情况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关心图传下来是否有延时情况呢?

一直用808#16,兼作录像与摄像头使用,不存在延时的现象,轻便!拍摄效果也非常满意哈,要不是手上有两个808,不然真想升级一下

网友:
顶下! 关注这个机好久了,在外坛好像很受追捧~~   调参的功能很强大,还有安卓的客户端。

网友:
便宜点就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山狗应该说是全面落后了,都不是一个档次的DSP芯片

芯片落后,价位还更高,那确实是落后很多了

网友:
哦!!!这个调参软件的功能确实是多啊,比之前的#16还要丰富,2mm标准镜头舒服

网友:
不知鹰眼和这货比起来怎么样?价格差不错。最近正在考虑这个事情。

网友:
顺带说一句:优酷压缩太狠了,优土逼上这货的效果非常不错。

网友E:
再问个问题:这货到底是什么来路,国外ebay卖得很火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再问个问题:这货到底是什么来路,国外ebay卖得很火啊。

国内有售,基本和鹰眼打个平手

网友:
引用 楼主:
国内有售,基本和鹰眼打个平手

多谢,那又多了个选择,再对比下,过段时间下手。

网友:
有这个的说明书么= =

网友:
咖啡兄,808二代能发个说明书给我吗,USB接电脑上没反应,不会用,谢谢

网友:
刚才群里有人发了中文版的调参软件,自主汉化的~~

网友:
哪个 群哦 ,麻烦 告知 群号!

网友:
咖啡的试玩评测真是很仔细,期待你能调出个优秀的参数来共享一下~

网友:
808和鹰眼相比哪个更合适呢?我看过鹰眼的视频,颜色靓丽还有配套无刷云台,鹰眼 云台套装1039,大家开展评论?

网友F:
请教咖啡。 如果想用接收机给山狗供电。 可不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教咖啡。 如果想用接收机给山狗供电。 可不可以

可以的,5v,电流大概250ma

网友:
弱弱问下,偶极天线居然可以搭配圆机化天线工作?

楼主:
您可真细心,近距离飞区别不大的

网友G:
请问咖啡老师精灵1带osd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的,5v,电流大概250ma

谢谢咖啡老师

网友:
808二代20多秒就自动关机了,已经把自动关机给禁用了。怎么设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请问咖啡老师精灵1带osd吗?

我的这个用的skylak的OSD

网友:
ejing1998发表于2014-01-25 21:02:26
808二代20多秒就自动关机了,已经把自动关机给禁用了。怎么设置的
换个卡试试吧

网友:
我现在遇到个问题,充电没问题,但按开机键什么的均无反应,内存卡用的CLASS 4的,跪求怎么办呀!!!
新春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