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2 GPS模式 下起飞 自旋 不定点

楼主(2014-01-09):
如题 飞机 自旋 不定点  感觉gps根本不起作用一样。求分析

网友:
自旋?各电机转动方向是和说明书或调参软件要求的方向一致吗?

网友A:
楼主,请附上您的飞机照片,所使用的配置是什么?最好能拍视频可以分析得更清楚。

网友B:
是自旋还是画圈(马桶效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请附上您的飞机照片,所使用的配置是什么?最好能拍视频可以分析得更清楚。

一个人飞 没法拍视频的

就是飞起来机头转 不是马桶效应  机头旋转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自旋还是画圈(马桶效应)?

不是画圈 就是飞机根本不定位  机头往左自旋

网友:
我的f550也是飞着飞着,自己会往左边自旋的呢~得自己手动就挣回来,有时候又不会,不知道是点击问题还是主控问题,我电机还是tm的额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个人飞 没法拍视频的

就是飞起来机头转 不是马桶效应  机头旋转

您的载机是什么呢?电机安装是水平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画圈 就是飞机根本不定位  机头往左自旋

上JJ倩照,检查电机轴是否垂直于机架水平面?

网友:
機載、配置、設置截圖、參數、照片、做過那些動作、是否新裝機?一樣都沒有!怎判定

网友:
1. 你的飞机的中心是否在适合的位置?
2. 确认电机和桨叶的安装是否水平?
3. 确认电机和电调的配合是否合适
具体的详细信息你这边发几张图片或者视频上来,大家能够更清楚些。

网友:
电机平衡桨平衡、陀螺仪罗盘等等都会造成这样的现象,逐一排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