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老手们 亚拓3GX 没有数据线 这个3GX还有用没

楼主(2014-01-09):
本人新手去收了一个2手亚拓飞机带3GX 没有数据线。。调不了参数。。 这个敢飞吗。。。。还请问下这个数据线买的到不。。。。没有这个数据线 这个3GX卖的到多少钱。。。。谢谢各位大哥。。。

网友A:
能调,,数灯哈,,,自己去看说明哈

网友B:
我也在找数据线,按道理说其它品牌的数据线也可以用,但是现实很残酷,我对比过K8线的端子接头,发现长度完全不同,也就是说用不了!
哪里有卖的呢?

网友B:
自己做线也可以,只是到现在还没买到对应的端子。

网友C:
能调啊!~~~~我一般都不用数据线的,数灯来的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