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疆创新发布Zenmuse H3-2D新固件!

楼主(2014-01-09):
更新了什么?

固件

PHANTOM 2用户注意:
如果用户在PHANTOM 2飞行器上使用Zenmuse H3-2D,请务必按照以下操作步骤进行升级:

  • 1)使用PHANTOM RC调参软件将遥控器固件升级到1.0.1.11版本及以上。
  • 2)使用PHANTOM RC调参软件校准遥控器的摇杆以及X1通道。
  • 3)使用PHANTOM 2的调参软件,在“升级”页面下,将“云台 IMU”升级到V1.8版本及以上。
  • 4)升级完成后,请在PHANTOM 2的调参软件中校准主控的X1通道,即可正常使用Zenmuse H3-2D。

请点击 这里 获取更多信息!

网友:
已经顺利升级完毕,果然俯仰操作柔和多了,没有恢复仰角,大赞!

网友:
明天试下,这次更新很快,呵呵

网友:
我的回覆沙發不見了

网友:
體恤用戶意見
頂一個
版主請問電池跟地面站
有進一步消息嗎?
很期待

网友A:
请问如何将精灵2的phantom 调成naza v2? 恢复姿态模式和手动模式呢?

网友:
恢复下仰角吧。。。。。用户用不用是用户的事儿,不提供仰角是你们的问题。

网友:
顺滑就是我期待的,太好了

网友:
今晚回去升级

网友:
DJI的响应真及时,马上试试
另外,版主,电池新解决方案大约什么时候可以出来?可以先透露一下大概是什么样子的解决方案么?

网友:
成功升级

网友B:
請問該如何升級.我以下在固件.但是打開後.一直顯示我沒有接上...也是一樣接到LED燈-主控上面嗎.還是要接別得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B:
請問該如何升級.我以下在固件.但是打開後.一直顯示我沒有接上...也是一樣接到LED燈-主控上面嗎.還是要 ...

如果您用的是P2, 直接通过P2调参软件升级.
如果有独立的GCU,就通过H3-2D调参,连接GCU和电脑进行升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如何将精灵2的phantom 调成naza v2? 恢复姿态模式和手动模式呢?

调参里有设置,很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