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尾桨皮传和齿轮的差别

楼主(2014-01-09):
看到直机有的尾桨驱动是皮传,有的又是齿轮,请教大神这两者有什么区别?维护成本和维护难度哪个更高些?多谢。

网友A:
皮带的炸鸡了修的便宜,齿轮的修起来贵,但是皮带的机子比皮带的贵,因为飞行效果好一点。剩下的请楼下的普及吧

网友B:
轴传炸鸡 基本都是扫伞齿 修起来麻烦 但是阻力小 3D不容易掉转速 比皮传的省电些 皮传修理方便 基本不用修.. 皮带可以用好久 我个人喜好皮传

网友C:
皮带容易维修,炸机成本低

网友D:
轴传(齿轮)的更精准一些,修理比较麻烦,修理费贵。皮穿的修理便宜方便。

网友E:
不炸鸡用轴传,常修理就皮传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不炸鸡用轴传,常修理就皮传吧。
简明扼要

楼主:
多谢各位讲解。

网友G:
皮带传动让我想到了JR FORZA4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