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船用无刷电机

楼主(2014-01-09):
想用2858电机,3S电,纠结选KV3200还是KV3600,品牌速翔和赛特哪个好一点,请高手指点

网友A:
2个都没用过,一分钱一分货的道理总不会错吧?

网友:
如果你要用这2858电机跑MONO1这类船的话,电机不能差

网友:
我的船电机都是定制的  你所说的没有听说过

网友B:
2858  3600前者好一点············

网友:
4楼有道理,都是二级的电机,没必要纠结,娱乐跑跑还是可以的。如果跑速度的话就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2858  3600前者好一点············

55CM的O 2858电机3600KV的话,配多大的浆?

网友:
我用的是速翔电机总的还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55CM的O 2858电机3600KV的话,配多大的浆?

无定论
得看你船调的怎么样
趴水阻力大,大桨危险
调得好阻力小,同样的就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2个都没用过,一分钱一分货的道理总不会错吧?

  • 也有另外,不过还是建议买口碑好一点的电机。

网友:
曾近用过冰轮的3670 二级 后来用了KK3674四级 价格差不多 速度不是一个级别的

网友C:
同请教, 3665电机 KV3000  海飞120A电调,上6S,转速有70000以上,要用多大的浆啊,用436桨测试压住船头电流有243A  ETTI功率仪测试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55CM的O 2858电机3600KV的话,配多大的浆?

55?上个35没问题- -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同请教, 3665电机 KV3000  海飞120A电调,上6S,转速有70000以上,要用多大的浆啊,用436桨测试压住船头电 ...

用6S的话,电机3000kv过高,不建议使用,电调极容易烧,太危险。
电机不换,电池降为4S ,436桨可以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