炸机后如何检测电机受损、不平衡。

楼主(2014-01-10):
我的方法是:一看,摘桨后看电机运行状态是否匀称,但有些时候看上去状态比较正常,进入下一步。

二听,听电机声音是否顺滑,但发现有些品牌电机每个声音都不一样,进而进入第三步。
三摸,手动模式摘桨空转,分别将油门打到50%和100%,触摸每个电机座或机臂,感受震动是否均匀。自认问题电机电调是否发热。

最后问题来了:
1、各位大师还有什么更好更准确的测试方法?
2、对于受损、不平衡问题不是太严重,但感存在隐患的电机如何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顶,用手转看有没有卡滞可以检测轴弯没弯吧

这个方法试过,但有时候电调余电也会导致电机有阻力。

网友B:
楼主的方法可以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方法可以了吧

弱弱滴问一下,C型卡簧怎么抠出来?损失老婆的绣花针两根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弱弱滴问一下,C型卡簧怎么抠出来?损失老婆的绣花针两根了。

我是用尖嘴钳顶住卡簧有缺口的地方,稍微用力就可以把卡簧顶出来了。注意要把电机装进透明的塑料袋操作,避免卡簧丢失。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用尖嘴钳顶住卡簧有缺口的地方,稍微用力就可以把卡簧顶出来了。注意要把电机装进透明的塑料袋操作, ...

感谢!

网友C:
C卡簧拆(直接用小螺丝刀插入缝隙)

装(直接用尖嘴钳一压就可以)
这个是车的、如果是电机上的
也是这样拆、装的时候是放准位置
再用螺丝刀压一下就可以(类似图片上的)检查电机是否受损、直接下桨然后单个全油门
或者全部一起全油门看看震动是否变大

网友:
用尖嘴钳子压一下就出来了,尖嘴钳子必备之物

网友:
想问问大家旋转有一定异响,但是转起来没有问题的电机如何处理或者能不能修复啊,我的是朗宇2212,因为做实验已经换下来4、5个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C卡簧拆(直接用小螺丝刀插入缝隙)

(借用网上的照片)
请问这种卡簧在没有卡簧钳的情况下有什么好方法拆下来?我每次拆都拆老半天拆不下来,最后拆下来了卡簧也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借用网上的照片)
请问这种卡簧在没有卡簧钳的情况下有什么好方法拆下来?我每次拆都拆老半天拆不下来 ...

还是用一字螺丝刀、插入后扭转螺丝刀

楼主:
引用 网友C:
C卡簧拆(直接用小螺丝刀插入缝隙)

图文并茂啊,十分感谢!震动不大有隐患的怎么处理?

网友E:
隱患的
有米的 就換了
沒米的 就心理帶著疙瘩照飛吧
我是捨不得換的沒米人

楼主:
引用 网友E:
隱患的
有米的 就換了
沒米的 就心理帶著疙瘩照飛吧

关键问题是如何自己排除隐患。这才是重点。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图文并茂啊,十分感谢!震动不大有隐患的怎么处理?

震动大的我也不知道怎么处理、我是直接换电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震动大的我也不知道怎么处理、我是直接换电机的

其实我感觉只要不是线圈架和套筒变形,自己做平衡和更换主轴是可以自己完成的,不过还是需要懂修的大师们上个图或视频指导一下,今天下午用有点问题的电机飞了一下,感觉除了震动大点,配合NAZA还是可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我感觉只要不是线圈架和套筒变形,自己做平衡和更换主轴是可以自己完成的,不过还是需要懂修的大师们 ...

我现在用的电机是F4006 有问题我一般都是换

网友:
手拿机座推油感受有没有振动

网友F:
卡簧我都用尖嘴钳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方法试过,但有时候电调余电也会导致电机有阻力。

不会有阻力的 我试过,如果有很大阻力是因为你电调设置了刹车功能

网友:
这个是深上天的东西~~~我建议摔过~~只要感觉不对都换了~~安全第一~~要不损失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