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抖动问题

楼主(2014-01-10):
新手请教。我的450上次炸机现在修好后,小油门,29%油门一下基本不抖动,大油门,33%以上有抖动不太大。就是在中油门29%-32%时,抖动厉害乱跳。请教各位是那的问题,怎么调。

网友:
1、转速未上来(油门曲线如何设置的?),在那个范围油门增速加快,机体会有一阵抖动,基本正常;
2、机械有问题,如炸机时横轴有变形,或者主轴变形,有些小变形是看不出来的,但拆下来往玻璃平面上一滚,就可以看出来;
3、大桨夹过紧,主旋翼没有及时甩直。
4、楼下回答...

网友:
检查双桨,桨夹有没有扁形(炸过后,很难看出来)

网友:
主轴变形

网友A:
不懂直升机

楼主:
是的,又坏了尾桨和尾桨座才发现主轴变形了。

网友:
慢慢旋转主旋翼,看看尾桨轴有没有跳动

网友(2014-02-22):
我的也是此问题。

网友:
同上震动大 ,还在一个一个的排除

网友(2014-06-13):
我的炸过也成这样了

网友:
双桨,或者大桨夹歪了。有 条件建议三轴全换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