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使用SuperX - 使用独立电源给外设供电

楼主(2014-01-10):
SuperX飞控系统在设计上就是将电源与外设断开的,因此除了接收机之后,IO模块不给任何外设供电:它已经在内部将电调的电源线(红线)断开不从电调取电;用户需要外接UBEC给云台舵机供电。

当SuperX供电出现问题时,芯片和传感器可能都不能正常工作,引发一系列古怪的表现,严重可导致炸机。敬请广大用户在使用外设时,务必使用独立电源,以免发生安全事故。

视频中用户通过自制的Gopro线从接收机取电给Gopro相机充电,引发SuperX的供电问题,IO特别烫,LED灯不正常。

有从IO的A口或从接收间接从IO取电给舵机、相机或其它设备供电的朋友请留意此问题。

原文:http://www.xaircraft.cn/portal.php?mod=view&aid=73

网友:
一直都是使用独立供电的

网友:
独立供电消除安全隐患,值得提倡!

网友:
我去~~从接收机取电给狗3……这谁想出来的

网友:
初级玩家要好好看看!老手都是单独供电或单独使用稳压模块!

网友:
这,,,,,有创意

网友:
这线是飞宇云台送的。。。。。

网友:
话说回来,,这是谁????

网友A:
正常情况下独立供电的话用多大电池?几S的最合适?
我看看这个回贴有人回复没有?XA的相关贴子在论坛里像是坟地似的,冷冷清清!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常情况下独立供电的话用多大电池?几S的最合适?
我看看这个回贴有人回复没有?XA的相关贴子在论坛里像 ...

没记错狗充电要2A...还是1A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正常情况下独立供电的话用多大电池?几S的最合适?
我看看这个回贴有人回复没有?XA的相关贴子在论坛里像 ...

看你带的设备需要多少电来决定,我图传+FPV摄像头都是需要12V电,所以我用了一块3S电池800MAH供电。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看你带的设备需要多少电来决定,我图传+FPV摄像头都是需要12V电,所以我用了一块3S电池800MAH供电。

如果是3S 800MH的电池单独供电,可使飞控安全在空多长时间?有其它因素的影响吗,比如载重什么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3S 800MH的电池单独供电,可使飞控安全在空多长时间?有其它因素的影响吗,比如载重什么的。。。。 ...

800MAH的3S电池是给外设供电,SX飞控用的是动力电即电机用的电源跟飞控是同一个电源。楼主发帖的意思是不能通过飞控给外设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800MAH的3S电池是给外设供电,SX飞控用的是动力电即电机用的电源跟飞控是同一个电源。楼主发帖的意思是不 ...

是呀,我的意思也是如此呀?用一个电池只给飞控供电呀!!

网友:
我在想,如果只用单独的电池只给飞控供电;电机电调另用一动力电池。效果是不是更好呢?
商家能出来解答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