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6恒龙虎改造,视频已经放出

楼主(2014-01-10):
收了个恒龙老版1/16金属虎二手。由于原控制板已经损坏。所以正好改成通用控制的。钢波箱,金属驱动轮,金属履带。所以轮子部分就基本上不动了。

楼主:
以前没有改过坦克。所以边学习边改造。基本上的改造有这么几点。
1:驱动电路,由于伟哥电调售价超出预算太多,所以不再购买坦克专用电调。用通用电调混控实现坦克控制。
2:原装的炮塔转向由于没有了驱动板要额外加一组电调。
3:恒龙原装的炮塔俯仰无法准确定位。所以用舵机驱动俯仰机构。
4:增加车长系统(fpv)在炮塔上增加摄像头与图传装置。辅助开炮瞄准。
5:激光瞄准器。将原来恒龙的开炮指示灯换为激光器。
6:发烟波箱与驱动联动。
7:后续主炮的改造(视情况而定)原装bb波箱换为电磁炮或转轮火药炮。

楼主:
由于订购的电调还在路上。所以就先对炮塔进行了改造。现在手头能进行的改造就是俯仰机构。恒龙原装的俯仰机构的原理很简单。但是整个俯仰转盘要占很大的地方。而且为了精确射击必须有精确的角度。后续炮塔里会塞很多东西。可以说是寸土寸金。所以要进行改造。

楼主:
9g舵机来进行俯仰。因为仰是通过弹簧实现的。所以舵机只负责俯。院里基本上和原波箱一样。不过实际测试发现9g舵机的扭力有点偏小了。应该用9g金属舵机或者13g舵机会好点。
舵机用螺丝固定在abs管上。abs管用螺丝固定在炮塔上。结构相对比较结识。

楼主:
为改造准备的转发射机构。

网友A:
这个是军火?? 看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军火?? 看到***了

蛋壳而已。合法装备。

网友:
引用 楼主:
蛋壳而已。合法装备。

关键词语居然不显示 期待你的效果  有想法

网友:
这么吊,坦克

网友:
期待改造效果

网友:
看波箱齿轮的颜色像是锌合金的波箱,钢波应该是黑色的,楼主要确认一下,锌合金的齿很容坏掉的
看楼主蛋壳就知道楼主要干大事了

网友:
祝早日成功,大家欣赏一下

网友B:
这个能不能改成2.4g遥控器的,请教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能不能改成2.4g遥控器的,请教楼主

反正我不用恒龙的控制板。所以用什么遥控器都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反正我不用恒龙的控制板。所以用什么遥控器都行。

能不能用固定翼飞机的遥控器和接收机
再请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不能用固定翼飞机的遥控器和接收机
再请教

通用遥控器可以4通道以上。玩具遥控器没戏。

网友:
引用 楼主:
通用遥控器可以4通道以上。玩具遥控器没戏。

航模的,我不明白,这个虎里面的通道接口是什么样子的